[易码魔盒]
TBK-RD8T3x开发板测评之硬件数码管驱动测试

楼主(2023-06-27):
据RD8T37P48的芯片手册介绍,RD8T37P48集成硬件数码管的驱动,所以总想测试一下它的硬件数码管驱动是怎样的。测试RD8T37P48的硬件数码管驱动功能,可以说是道路曲折,遇到很多困难。
首先是对DDIC的认识不足,尽管仔细看了手册若干次,还是不知其用法,所以唯一的途径就是只能通过易码魔盒EasyCodeCube来对工程进行初始化。
其次就是易码魔盒EasyCodeCube在进行端口设置方面设计欠佳,造成走了不少弯路。《新定义易码魔盒使用手册》的内容也过于简单,只是个纲纲,每个功能块的应用没有详细的说明。
下面就分享一下本人在应用EasyCodeCube配置工程模板对RD8T37P48硬件数码管的驱动功能进行测试的基本流程。
一、打开EasyCodeCube,选择芯片。(具体操作请参考本人其他文章)

二、将LED硬件数码管功能导入用户工程列表。
方法:右键点击“LED数码管_硬件”----左键点击“导入用户工程驱动列表”。

三、设置硬件数码管端口。
方法:在左栏菜单“用户工程驱动列表”中找到“LED数码管_硬件”,并点开。再在右边的界面上设置SEGA~SEGP(为了方便,我按顺序选择,这个是可以改变P1口顺序 的),还有COM0~COM3(RD8T37P48支持8位数码管)。如下图:

说明:本人测试用的是四位共阴数码管,其他类型的数码管可以参照此法进行配置。

四、BTM设置1秒中断,用于变量sec累加。

五、生成工程模板。

六、用keil打开刚才生成的工程,设置芯片及下载器。(具体操作如有需要请参考本人其他文章)
下面是软件生成的段码编码,与其他LED数码管代码生成工具一致。

说明一下,最后的0x00是本人添加的,目的是为了关闭显示。
数码管的所有驱动集中在SCDriver_NixieTubeForHardware.c中,SCDriver_NixieTubeForHardware.h只提供了下面两个显示函数:
其中 void SCD_NT_HW_OneDisplay(unsigned char ComNumber,unsigned char ComData);是单个控制的显示函数,
void SCD_NT_HW_ListDisplay(unsigned char * Com);是多个控制的显示函数,本次实验只测试了单个控制的显示函数void SCD_NT_HW_OneDisplay,这个函数集成了数码管驱动初始化程序,所以不用初始化也可以直接调用!

七、在main.c和SC_it.c中添加变量sec,用于秒数累加,作为数码管的显示数据。

八、在BTM秒中断中添加秒变量sec累加代码:
    sec++;
    if( sec>10 )sec=0;

九、在主程序中添加显示代码
 unsigned char i=0;

测试效果:

网友A:
现在我们常说的数码管驱动还是说原来的那种共阴极或者共阳极的吗

网友B:
这个驱动的接口是并口还是串口通讯呢

网友C:
我们在控制这种数码管的时候,如果一个管子坏掉了 会影响其他的管子吗

网友D:
sec这个变量楼主是在哪里定义的啊 是全局变量还是临时变量啊

网友E:
为什么数码管的数字会一直闪烁呢 是录制的问题吗

网友F:
集成的这个硬件数码模块能一次性的显示多少位数据呢

网友G(2023-09-05):
引用 网友C:
我们在控制这种数码管的时候,如果一个管子坏掉了 会影响其他的管子吗

没这么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