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本节教程的目的是学习基于StarterWare开发环境配置GPIO管脚的方法和原理,并实现基于GPIO...

楼主(2023-06-27):
实验目的
本次教程是基于DSP教学实验箱TL6748-PlusTEB操作完成的。
本节教程的目的是学习基于StarterWare开发环境配置GPIO管脚的方法和原理,并实现基于GPIO模拟PWM输出方波。
实验原理原理图
接下来看一下硬件原理图,实验过程中使用的是GPIO 接口 J14 的 PIN8 GPIO5[5]。

GPIO(General Purpose I/O Ports)
GPIO即通用输入输出端口,它的使用非常广泛。用户可以通过GPIO口和硬件进行数据交互、控制硬件工作、读取硬件的工作状态信号等。
GPIO有输出和输入两种模式:
在输出模式下,用户可以向内部寄存器写入数据来控制驱动输出引脚的状态。
在输入模式下,用户可以通过读取内部寄存器来检测输入引脚上的外部状态。

方波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方波,高电平在一个波形周期内占有的时间比值称为占空比,占空比为50%的矩形波称之为方波。 PWM的简称脉宽调制,主要的特点是脉冲,也就是方波的宽度调节,重点在于占空比控制上。
通过I/O口高低变化就可以形成PWM波,但需要调节高低电平输出的时间比例,可以通过控制定时器实现时间比例的控制。生成占空比可调的PWM波的程序也比较简单,主要就是控制电平的翻转时间。

方向配置源码
将GPIO配置为输出的函数源码和函数使用说明可以查看gpio.c。其中,第一个参数时GPIO的基地址,第二个参数是GPIO的编号,第三个参数设置GPIO的方向。

数据配置源码
配置GPIO输出值的函数源码和函数使用说明可以查看gpio.c。其中,第一个参数是GPIO的基地址,第二个参数是GPIO的编号,第三个参数设置GPIO的电平。

操作现象实验设备
本实验使用的硬件接口为GPIO拓展接口,所需硬件为实验板、仿真器、杜邦线、示波器和电源。

硬件连接
(1)通过杜邦线将示波器的探头阳极连接实验板 GPIO 接口 J14 的 PIN8 GPIO5[5],将阴极接地(如 J14 PIN6)。
(2)连接仿真器和电脑的USB接口,
(3)将拨码开关拨到DEBUG模式01111,
(4)连接实验箱电源,拨动电源开关上电。

操作现象
导入工程,选择Demo文件夹下的对应工程
编译工程
将CCS连接实验箱并加载程序
点击运行程序
可看到示波器测量到的方波输出,可以调节示波器的显示参数观察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