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使用FSMC驱动4.3寸触摸屏(HAL库+CubeMX)

楼主(2023-06-27):
、前言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用到触摸屏,然后手头恰好有一个正点原子家的4.3寸触摸屏,就是下图这个:

这是一个8080接口的TFT-LCD屏幕,可以用8080接口来驱动,也可以用stm32的FSMC(可变静态存储控制器——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接口来驱动,具体有关FSMC时序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查,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也不是很懂~)。然后它的触摸(touch)是采用IIC来进行通信的,比较奇怪的一点是PCBA上丝印却写着MOSI & MISO & SCK & CS,一度让我以为它是用SPI来通信。。。

楼主:
   然后手头还有一块STM32F4的最小系统板,类似下图这种:

主控芯片是STM32F407ZGT6,1M的flash以及192k的sram,恰好它有一个TFT接口,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可以满足我的需求。

楼主:
2、硬件连接
        在移植前,必要的步骤是连线。说实话这要连30多根杜邦线挺让人头疼的。。。下面先来看一下二者的原理图以及部分必要的资料。

楼主:
LCD原理图:

楼主:
部分参数以及驱动芯片(稍微看看就好,主要是驱动芯片型号):

楼主:
stm32f4的LCD驱动原理图:

楼主:
然后这里的FSMC对应主控引脚比较乱,可以将就看一下:

楼主:
上面的原理图部分比较乱,,,细心找一下对应引脚还是能够找出来的。用途就是待会开启FSMC的时候需要对应引脚,防止选错了别的引脚。下面放一张详细的引脚对应图:

楼主:
图中3.3V和GND连接就不用解释了,仔细检查别连错了就行(不然就准备出魔法烟雾了~);然后NC表示(Normal Close)不需要连接;D0~D15表示16bit的数据线,对应连接就可以了;另外屏幕的V5引脚需要接到板子上的5V来给背光供电,否则屏幕不会亮的(被坑过...);RST复位引脚、BLK背光引脚对应连接;重点来了:上方的RD、RS、WR、CS于下方的FSMC_A6、FSMC_NOE、FSMC_NE4、FSMC_NWE怎么连呢?

楼主:
如下图:     以上就是屏幕显示部分的连线,下面来说一下touch部分的连线;其实是对应相连就好了,主要是要仔细检查一下是否连错线。CLK->T_SCK、MOSI->TMOSI、TCS->T_CS、PEN->T_PEN 然后NC和T_MISO是不用连接的(吐槽:明明是I2C通信,你就写SCL和SDA嘛,你写个MOSI和MISO啥意思啊,这不是纯纯坑人吗?它这里的SCK就是I2C里的SCL线,MOSI就是SDA线,然后CS是片选,PEN是读取触摸的时候使用,而MISO不需要连接)

楼主:
3、使用STM32CUBEMX & HAL库来驱动屏幕
        接下来用stm32cubemx来驱动屏幕:

首先开启外部晶振:

楼主:
打开串行调试接口:

楼主:
配置系统时钟(记住要选中HSE外部晶振,然后输入168M,再一直敲回车就行):

楼主:
选中Connectivity中的FSMC:

楼主:
然后选NOR Flash/.../LCD1,重点来了:Chip Select选择NE4,这是因为前面连线步骤中连的是FSMC_NE4,需要一一对应;Memory type选择LCD接口;同理,LCD Register Select选择A6,这是因为连的是FSMC_A6;最后Data选择16bit,数据位宽16位(D0~D15一共16根线):

楼主:
选完之后才会弹出Configuration,参数照抄就行(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楼主:
最后选择背光引脚,来控制屏幕的亮灭:

最后设置好Project Manager之后就可以愉快地Generate Code了~

楼主:
4、代码移植
        博主用的是原子家的代码,然后“略微”修改(开玩笑,CV战士可不是盖的),这里主要讲一下移植过程需要修改的地方,总的代码太长了,放上来影响观感,而且也很难看。(文末有链接,直接下载源工程;ps:最讨厌那种设置ji fen下载的,开源相互学习不好么hhh~)

        正点原子家的屏幕驱动代码是3个文件(不包含touch),分别是lcd.c、lcd.h以及font.h;拿到代码之后添加到自己工程中,font.h是字库文件,不需要修改;lcd.h是函数原型声明、宏定义、类型定义以及一些全局变量,也不需要怎么修改;重点是lcd.c源文件:首先找到HAL_SRAM_MspInit函数,然后全部注释掉,因为cubemx已经全部帮我们生成了;然后找到初始化函数LCD_Init,将所有初始化FSMC的部分注释掉,因为cubemx也已经全部生成了;

楼主:
最后找到LCD_Init函数的最尾部,关注点亮背光的那一句:

LCD_LED=1;                                //点亮背光
如果屏幕不亮的话,尝试改为LCD_LED=0;我这款板子就是下图这样:

如果给1的话三极管是不导通的,所以屏幕点不亮;所以要给0才能点亮。最后在主函数初始化部分调用LCD_Init();即可初始化屏幕显示。

楼主:
5、触摸部分
        接下来是触摸部分。根据硬件连线部分连好线之后,将下面的代码全部添加到工程中:

这里之所以不用Cubemx来初始化是因为它代码里面已经用HAL库写好了对应的GPIO初始化,所以就没必要再在Cubemx里面再初始化一遍;这几个文件中,除了touch.c之外,其他的文件只要引脚没错就不需要修改代码;下面是关于如何修改touch.c:

楼主:
它的源代码中囊括了电阻触摸屏和电容触摸屏的代码,而电阻触摸屏初始化的时候需要配合EEPROM来进行校准,但是我们这块屏幕是电容触摸,不需要校准,所以要将电阻触摸以及EEPROM的部分都注释掉;此外,它有一个全局变量tp_dev,这个结构体初始化的时候需要传入TP_Adjust函数指针,虽然我们用不到这个函数,但是不定义这个函数的话就会报错,所以我定义了一个空函数来避免报错:

void TP_Adjust(void)
{
        //as function pointer,avoid error
        //作为一个函数指针传给那个全局结构体,避免报错
}

另外,我通过调试发现这款LCD的ID值是0X5510,所以将TP_Init里面的if(lcddev.id==0X5510)之外的所有代码都注释掉了。最后在主函数初始化部分调用tp_dev.init();即可初始化触摸接口。

        那关于主函数的剩余部分均是用来测试显示以及测试触摸的,直接复制运行即可。

楼主:
6、效果图
效果图1:

楼主:
效果图2:

工程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eKVDPOYpAQAuO_oMX2x0A
提取码:0xFF

楼主:
7、裸机 + LVGL图形库
lvgl的版本是release 8.3.3

没下载源码的先去Github下载源代码,然后再移植

进去GitHub之后,点左上角master,选择tag,再选版本8.3.3,然后再下载:

楼主:
下载后得到的文件夹如下:

楼主:
下面开始移植。首先打开我之前提供的工程文件夹,再打开.ioc文件(cubemx),然后只需要做一件事:修改最小的栈大小为0x1000(十进制下就是4kB),这是因为lvgl最小要求2kB,我们可以适当给大一点,最后直接生成代码即可:

楼主:
进去之后,可以把之前的测试函数全部删了,就是在/* USER CODE BEGIN 0 */和/* USER CODE END 0 */之间的代码,还有主函数中,只需要留下初始化代码即可:

楼主:
然后编译优化改为Level 0,compiler勾上C99(一般情况下debug时用Level 0,release的时候用Level 1即可,然后C99模式是LVGL必须的,不然会报几千个错):

楼主:
然后取消勾选Use MicroLIB,这是因为LVGL在用QR Code控件的时候,勾上这个会报错,当然你不用的话就无所谓:

楼主:
最后编译一下,如果像下面这样报了很多Warning:

楼主:
就去魔术棒->C/C++那里,取消勾选Split Load and Store Multiple选项,然后重新编译:

楼主:
下面开始移植文件:

首先在工程目录下新建一个新文件夹(名字任意):

楼主:
进入GUI文件夹,再新建两个文件夹lvgl以及lvgl_port:

楼主:
然后将lvgl-8.3.3下的src整个文件夹以及lvgl.h文件复制到刚刚新建的lvgl中:

楼主:
再将各个文件重命名:

楼主:
接着将“lvgl-8.3.3\lv_conf_template.h”复制到GUI下面,并改名为lv_conf.h:

楼主:
接下来进入Keil中,添加源码到工程目录中。

首先新建两个工程子目录GUI/lvgl以及GUI/lvgl_port(名字随意都可以,但是最好方便辨认):

楼主:
然后将“f407zgt6\GUI\lvgl\src”下的所有.c文件加入GUI/lvgl中(注意是所有!过程有点繁琐,可以用Ctrl+A全选加入),就是一个一个文件夹点开,看到.c就add就可以了:

楼主:
最终结果:

楼主:
然后再给GUI/lvgl_port加入“f407zgt6\GUI\lvgl_port”的3个.c文件:

楼主:
最后再将“f407zgt6\GUI\lv_conf.h”加入到User组,方便找到:

楼主:
然后进入魔术棒,修改头文件包含路径,主要是添加这3个:

楼主:
接下来开始修改代码。

首先打开lv_conf.h,将#if 0 改为#if 1,使能编译:

楼主:
然后这行的16表示RGB565(5bit作为R,6bit作为G,5bit作为B)格式,正好符合我用的屏幕,所以不需要修改:

楼主:
还有第52行,可以视情况设置内存,这里给的是48K:

楼主:
还有这几行,如果设置为1的话,到时候就会显示CPU运行以及显示帧率,这里没有打开:

楼主:
接下来打开lv_port_disp.c(这个就是显示接口文件),首先将#if 0改为1,使能编译;再将#include "lv_port_disp_template.h"改为#include "lv_port_disp.h"(因为之前给文件改过名了);接着再定义分辨率如下:

楼主:
这里我准备选择横屏,所以水平设置为800,垂直设置为480,如果想竖屏的话就换过来;接着打开lv_port_disp.h,将#if 0改为1:

楼主:
然后打开lv_port_indev.c(这个就是触摸接口文件),首先将#if 0改为1,使能编译;再将#include "lv_port_indev_template.h"改为#include "lv_port_indev.h"(因为之前给文件改过名了),最后再将#include "../../lvgl.h"改为#include "lvgl.h":

楼主:
接着打开lv_port_indev.h,将#if 0改为1:

楼主:
下面开始配置显示屏接口函数 :

回到lv_port_disp.c文件,往下找到lv_port_disp_init函数:

楼主:
然后将后面两个Example注释掉,用单缓冲(Example1)来画,节省一点ram,当然也可以用另外的两个,不过会占用更多的内存:

楼主:
然后找到disp_flush函数:

楼主:
首先去前面#include我们的lcd.h文件,因为待会要用里面的函数;接着在color_p++;上面加入一个快速画点函数:

楼主:
这里简单说说怎么写出来的:这个形参color_p是一个指向某一色块的起始点的指针,拿到之后就强制转换为u32型的指针,接着把它的内容读出来(就是色块的颜色了),最后利用快速画点函数来绘制;color_p++就是移动这个色块指针,直到绘制完整个色块。

楼主:
下面开始配置触摸接口函数:

来到lv_port_indev.c文件,找到lv_port_indev_init函数,将Touchpad以外的部分都删掉(输入设备可以是触摸屏、鼠标、键盘、编码器、按键,因为这里我只使用触摸屏,所以其余的删掉),剩下如下部分:

楼主:
然后找到touchpad_is_pressed和touchpad_get_xy两个函数:

楼主:
修改如下(记得在前部分#include "touch.h"):

楼主:
接着编译一下:

楼主:
没有报错,有很多警告都是函数定义未使用,可以先忽略;接着来到主函数,包含三个头文件:

楼主:
然后在主函数中进行初始化(注意顺序,lv_init()必须最先调用):

楼主:
再配置LVGL的心跳,这个是必须的,不然LVGL无法运转:

来到lv_conf.h,找到88行:

楼主:
修改为如下(采用SysTick滴答定时器来提供1ms心跳):

楼主:
回到main.c,下面可以来跑一个demo【网上找的,别人写的----->CV攻城狮(自豪)】了: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static void btn_event_cb(lv_event_t * event)
{
    lv_obj_t *btn = lv_event_get_target(event);              //获得事件最初瞄准的对象。即使事件是冒泡的,也是一样的。
    if(event->code == LV_EVENT_CLICKED)
    {
        static uint8_t cnt = 0;
        cnt++;

        /*Get the first child of the button which is the label and change its text*/
        lv_obj_t * label = lv_obj_get_child(btn, NULL);
        lv_label_set_text_fmt(label, "Button: %d", cnt);
    }
}

static void lvgl_first_demo_start(void)
{
    lv_obj_t * btn = lv_btn_create(lv_scr_act());           /*Add a button the current screen*/
    lv_obj_set_pos(btn, 10, 10);                            /*Set its position*/
    lv_obj_set_size(btn, 120, 50);                          /*Set its size*/
    lv_obj_add_event_cb(btn, (lv_event_cb_t)btn_event_cb, LV_EVENT_CLICKED, NULL);/*Assign a callback to the button*/

    lv_obj_t * label = lv_label_create(btn);                /*Add a label to the button*/
    lv_label_set_text(label, "Yeah");                       /*Set the labels text*/

    lv_obj_t * label1 = lv_label_create(lv_scr_act());
    lv_label_set_text(label1, "Hello world!");
    lv_obj_align(label1, LV_ALIGN_CENTER, 0, 0);
    lv_obj_align_to(btn, label1, LV_ALIGN_OUT_TOP_MID, 0, -10);
}
/* USER CODE END 0 */

楼主:
然后写如下代码:

楼主:
接着编译:

楼主:
大功告成! 工程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fazV6ZEYpHHJDwuAeCywQ
提取码:0xFF

网友A(2024-02-01):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

网友B: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C:
典型的转换时间大约是50ns

网友D: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E: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F: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G: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H: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I: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J: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