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计算器

楼主(2023-06-27):
最近突然发现手机上的计算器%的用法很神奇:
比如用1+10%-10%,大家猜结果是多少?答案是0.99。
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是用的1*(1+10%)*(1-10%)。
很好理解吧,拿了一把加速10%的剑和穿上了减速10%的板甲,攻速比原来低。

不合理的东西一直存在
好像是的
@王栋春 :应该是安卓系统有这个问题,pad没这问题。
试了一下,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这么好玩

网友B:
试了一下,果然是0.99。我是荣耀手机自带的计算器。

用win7自带的计算器算,它显示的算式是:1+0.1-0.11=0.99。

网友C:
感觉像是1+(1*10%)- {【1+(1*10%)】* 10% },我把1改成2,或其他除0以外的数,结果是一样的规律。人工计算,是默认先把10%换成0.1,而计算机则是从左到右算,直接打出10%,结果是0,

网友D:
试了一下,是这样的.

网友E:
1.1+10%=1.21,实际是1.1+(1+10%)=1.1*1.1=1.21。1.2+10%=1.32,实际是1.2+(1+10%)=1.2*1.1=1.32。

网友F:
难道卡西欧的计算器只是为了计算利息而生的?

网友G:
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有很多社会现实,都是付出和收获相等,最后自己还吃了亏

楼主:
你的计算器应该不是安卓系统吧?我试了几个手机都是安卓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的计算器应该不是安卓系统吧?我试了几个手机都是安卓的。

和系统没有关系,和软件设计思路有关;百分比是倍率,不能和实际数加减运算,所以就有了出现运算时的不同思路,可以用1最为倍率的基础数,也可以用运算数作为基础数,另一个易懂例子就是 10块钱 +3倍,结果是多少 13元?? 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