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35的芯片什么时候可以买到?

楼主(2023-06-27):
STM32U535的芯片什么时候可以买到?
低功耗序号用这颗IC,好像都买不到。

网友:
开发板都难买

网友A:
说实话,很少听过

网友B:
这芯片一般做低功耗的吧

网友C:
我看淘宝已经有链接了啊

网友D:
你可以找一级的代理商,可以稍微问问

网友E:
买不到就换一个型号呗,L系列低功耗也不错

网友F:
看这个型号,估计就是冷门型号吧

网友G:
这芯片估计买不到也正常,都太高端了

网友H:
话说,普通的STL系列你不能用吗?

网友I:
U5,的低功耗还是不错的,所以大家还都认可

网友J:
用的人少,所以不好买的

网友K:
你要是有条件,联系一下原厂的人 也行

网友L(2023-10-26):
没有就换一个型号吧,比如L系列

网友M(2024-01-01):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N: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O: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