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100W功放的电路图,各位大神请指教

楼主(2023-06-27):
参数要求:负载10Ω,功率:100W,频率带宽:50KHz-500KHz,增益:10倍,最大输出电压:90Vpp(10Ω负载下),最大输出电流9App(10Ω负载下),若实在没有,那在符合功率和频率带宽要求的前提下,有类似的参考电路也可以的,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王栋春 :有,我发在下面
有D类功放的资料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dl.21ic.com/download/100w-206188.html 参考

推荐这种功放坑人吗?  500KHz的工作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s://dl.21ic.com/download/100w-206188.html 参考

@王栋春
这是日语的,看不懂可以截图到百度翻译

网友C:
500KHz的带宽,这么大的功率,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里发一本关于功放的书给你参考。因为二姨家上传文件大小的限制,只能给你英文版,中文版的你可以到网上搜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00KHz的带宽,这么大的功率,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里发一本关于功放的书给你参考。因为二姨家上传文件大小 ...

收到,谢谢坛友的分享!

网友C:
还有一篇文章讲述设计方案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楼主的要求我重新严格的一下:阻性负载10Ω,最大正弦波功率:100W RMS,频率带宽:50KHz-500KHz,电压增益:10倍。
则可以计算出输出峰值Vp=45V,最大输出峰值电流Ip=4.4A(10Ω负载下),供电电压一般要求+-55V或以上。
最高频率为500KHz=0.5MHz,则要求最低SR=2*3.14*0.5*45=141 V/us。
只要满足上述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C:
日本 黑田彻 的 《基于OP放大器与晶体管的放大电路设计》 第四章讲述了一个高速大功率放大器的设计,理论的 SR=400V/us,电源±50V,应该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可以仔细看看。因为pdf文档太大,无法上传,下面是网盘链接,请自行下载。

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365717608&uk=3087110652&fid=2685278137

网友C:
我帮你JFET都找好了
剩下的应该都能够解决了。

网友F:
50多年了,后辈在网络发达的的今天,学校这么久的日子里,对基础性的东西还是愚公移山啊。 到书店座一会也不会提这种问题。

网友B:
效率得做多高? 允许多大失真?要差分输出还是单端输出?需要隔离耦合吗?体积重量允许做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要求我重新严格的一下:阻性负载10Ω,最大正弦波功率:100W RMS,频率带宽:50KHz-500KHz,电压增益 ...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也看了一些功放的书和资料,但大部分都是音频功放,频率没有我想要的高,我也尝试这改进这些电路,但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如上图片,其音频功放由于运放供电只有±15v,理论上推到100w/8Ω,需要输出的电压Vpp=80v,运放是无法输出超过供电电压的的信号的,所以他们中间都插入了共射极放大电路,这样可以使运放输出点不用输出超过供电电压的电压,那么假设图中Tr1和Tr3对电压的放大倍数为10倍,理论上运放只要输出8Vpp电压就可以了,假设我的输入信号还是0.5M,那么我在选型运放考虑其压摆率SR时,我应该是按照运放的输出电压8Vpp考虑求SR=2*Π*0.5*4=12.57v/us,还是得按照最终功放输出电压80Vpp去考虑,求SR=2*Π*0.5*40=125.67v/us,这是我得第一个问题,请各位大神教我一下,顺便给我解释下为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运放的反馈电阻构成了反馈,那么按图中理论上整个电路的放大倍数为(1+9.1k/1k)=10.1倍,但由于中间插入了Tr1和Tr3构成的共射极放大电路(图构成的放大倍数≈三极管自身hfe),那我就想问最终的放大倍数应该按10.1倍算呢,还是怎么算,为什么?
第三个问题,我想问下三极管的fT特征频率的事,我在网上看过一种说法,三极管fT特征频率也可以叫做增益带宽积,和运放一样,fT=hfe*f,那我想问下,对于我500khZ的信号,又要搞到100w,如过用类图中的射极推挽电路,我能找到的大电流对管都只有音频管,音频管fT看了下都只有30M,那么按公式算:hfe=fT/f=30M/0.5M=60,而市面上能买到的音频对管hFE多有100多,那是不是意味着在这个频率条件下,就没法用三极管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率得做多高? 允许多大失真?要差分输出还是单端输出?需要隔离耦合吗?体积重量允许做多大? ...

效率80%左右,失真1%以下,单端输出,不需要隔离耦合,体积约小约好

xch
神了。逗你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50多年了,后辈在网络发达的的今天,学校这么久的日子里,对基础性的东西还是愚公移山啊。 到书店座一会也 ...

你想太多吧,人又不是神,总得慢慢学吧 。学校里基本专业课都在90多分以上,可很多没转化成实践,反过来说只能通过一个个项目,才能真正理解吃透学校里老师讲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帮你JFET都找好了
剩下的应该都能够解决了。

好的,谢谢大神,我会去好好学习理解下的

网友G:
效率要80%,用乙类放大电路都达不到吧。
D类要输出500kHz,目前技术更不可能了,岂不是无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也看了一些功放的书和资料,但大部分都是音频功放,频率没有我想要的高,我也尝试这 ...

这个电路因受Tr1和Tr3的米勒电容的影响,SR做不高的,所以这类电路只能用于音频。你仔细看一下我推荐的书吧,要做到0.5MHz带宽,根据我的经验,只有书中的电路能够做到。书中的电路采取了大量措施来消除米勒电容的影响。米勒电容是高速电路的恶梦,很多成熟的、行之有效的电路设计技巧,归根结底都是在规避或消除米勒电容的影响。就是说,高速电路中的三极管在工作的时候,应尽一切可能让BC之间的电压保持不变,这样就无需对BC级间的米勒电容进行充放电,没有充放电,电容的效应就消失了,电路的工作速度才能提上来。

这个才是高速电路设计的重点要点,其它的诸如电路的效率啥的,暂时只能放一边,带宽做不到,效率哪怕100%都没有用。先要实现功能,再对电路进行优化,否则都是空的。

书中讲述和采用的技术,在现代高速运放IC中广泛使用。

研究音频功放,对你这个项目而言,就是走弯路、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因受Tr1和Tr3的米勒电容的影响,SR做不高的,所以这类电路只能用于音频。你仔细看一下我推荐的书 ...

大神,明白你意思了,但对于我回复图片中的三个问题,能否给我解答下,毕竟小弟很疑惑啊,也想明白个答案,增长点知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也看了一些功放的书和资料,但大部分都是音频功放,频率没有我想要的高,我也尝试这 ...

1. SR是整个电路最终的输出性能,是由电路系统中SR最慢的那一个决定的,不是线性比例关系,那太理想了;
2. 局部反馈不影响整体的大环路反馈;
3. 这个计算我不太在行,但是我多年以前做过一个1MHz的模拟放大器,SR要求大于100V/us,结果用了RF级别的MOSFET才做到。所以你现在要做的电路,最终可能会卡在功率管的选型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明白你意思了,但对于我回复图片中的三个问题,能否给我解答下,毕竟小弟很疑惑啊,也想明白个答案 ...

多年以前,公司的设备用到半导体激光器,要求的工作频率是1MHz,这对数字电路来说很容易,但是为了能够对激光的光输出功率进行调整并获得稳定的光功率输出,激光器必须用模拟电路来驱动,同时要求电路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控制在方波信号的10%以内,结合激光器的工作电压,换算出SR必须大于100V/us。因为从未用过半导体激光器,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做了几个电路都不成功,性能差距太大,没办法,只能满世界找参考资料,当时有谷歌,搜索了二个月,找到了一篇MIT当初给HP公司开发激光打印机的激光驱动电路的论文,很有启发,然后再找教科书,从中获取模拟高速电路的相关知识,最后用一个LMH6612高速运放+射频MOSFET才实现目标。经过这个项目,我获得的经验是:

1. 做设计就是做选择,有选择就必然要折中,任何事,不论是生活还是工作,都是折中的结果;
2. 做设计首先是选择电路的结构形式,或者叫电路拓扑,这一步选错了,后面就全错了,所以这一步很关键,需要的是理论知识+大量的实践经验;
3. 电路是要用元器件来实现的,电路拓扑确定后就要选择元器件,不同的元器件,会对电路的细节产生影响,二者需要配合调整。找不到或者市面上没有你想要的元器件,前面的设计工作就是白搭。因为器件的原因,如果电路拓扑找不到或者没有合适的替代方案,项目可能就进行不下去了。选器件,尤其是一些冷门器件,犹如大海捞针,需要掌握大量的信息,这个靠平时积累。比如我上面推荐的JFET,你可能觉得这有啥难的,其实很难!因为我碰巧关注过这些信息,所以一下子就找到了,但是可以告诉你的是,这颗料,目前是全世界唯一!以前做分立元件的公司就不多,最近几年好几家被收购了(产品线被调整了),尤其是比较特殊的分立器件,很难找到,即使现在找到了,能存在几年都不好说。以前做分立半导体器件的公司主要有NXP,FairChild,Onsemi,日本的东芝,NEC,三菱以及瑞萨,现在,这些公司不是被收购了,就是停产不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明白你意思了,但对于我回复图片中的三个问题,能否给我解答下,毕竟小弟很疑惑啊,也想明白个答案 ...

下面二个电路,其中的LD1为激光器,工作在开关状态。可能会有很多人认为没什么差别,实际是性能差别很大,有经验或者理论基础很扎实的人一眼就可以说出其中的差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明白你意思了,但对于我回复图片中的三个问题,能否给我解答下,毕竟小弟很疑惑啊,也想明白个答案 ...

我上面推荐的书,那个章节,感觉是专门为你写的。

这是一套丛书,写的非常好。日本人的书实践性很强,这是其特色,那些内容在它书中是找不到的,建议搞模拟电路的都仔细读一读,结合自己现有的经验,读过之后一定会有收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效率80%左右,失真1%以下,单端输出,不需要隔离耦合,体积约小约好

效率80%左右,那不能用B类(乙类)了,B类理论最高效率78.5%,实际最高一般是60~65%左右。
用D类吧,感觉更难设计,一般D类要求输出PWM频率是信号频率的最少10倍以上,所以PWM至少要5MHz以上,又要求1%以下的失真,这要求太高了,我都做不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效率80%左右,失真1%以下,单端输出,不需要隔离耦合,体积约小约好

最近几天工作比较空,所以一直在研究这个电路,到目前为止,找不到合适的功率管。BJT不能用,MOSFET因为需要超过100V的耐压,导致结电容都很大,做高速电路无法胜任。最终可能就卡在找不到合适的元件这个问题上。
现在找到性能最好的MOSFET,SR大约只能做到50V/us

网友G:
这个合适吗?

网友E:
乙类效率理论最高78.5%,实际不到70%,满足不了楼主80%的要求。

网友F:
还是多个嘴。先买几个功放听听音乐,看看耳朵能听个什么水平。什么是超声波!超过人耳听的有超声波和次声波。自己去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几天工作比较空,所以一直在研究这个电路,到目前为止,找不到合适的功率管。BJT不能用,MOSFET因为需 ...

感谢大神的教导,最近一直在看您说的那本书,我会加油学习的,争取把他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几天工作比较空,所以一直在研究这个电路,到目前为止,找不到合适的功率管。BJT不能用,MOSFET因为需 ...

不过大神,做估计应该是做的到的,比如我们公司买的安泰的功放:ATA-4014,我现在在做实验就是用这个功放搭建的实验电路。

有实物,你打开看看用的啥功率管,前面小功率部分不难,功率放大需要有合适的管子,我找遍了做大功率管的公司,没有特别合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过大神,做估计应该是做的到的,比如我们公司买的安泰的功放:ATA-4014,我现在在做实验就是用这个功放 ...

我查了一下,这个功放能做到1MHz,牛。

这个电路的难点是功率放大部分要做到500KHz即SR=150V/us的性能,前级小功率的部分,这个指标是容易做到的。功率放大部分,从目前市面上能够找到的功率管来看,只能使用MOSFET管。能耐受120V以上电压且要输出大于5A电流的MOSFET,其结电容都在1000pf左右,要驱动这个电容达到150V/us的速度,在电路设计上需要有一点技巧的,不是很容易。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过大神,做估计应该是做的到的,比如我们公司买的安泰的功放:ATA-4014,我现在在做实验就是用这个功放 ...

附件的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个功放电路(有实际的成品,并非仅仅是一个原理图),这个电路的原理跟我的想法很接近,分成三个部分,第一级:输入级,负责电压放大;第二级:预驱动级;第三级:功率放大级。设置预驱动级是因为后面的功率放大级 MOSFET 的大输入电容需要较大的驱动能力,相当于一个中功率放大级。
在文档的第7页,列出了这个电路的性能,看上去有点矛盾,其中:
1. Slew rate: >50V/µs
2. Frequency response: 1Hz to 250kHz, +0, -1dB
3. 100kHz square wave response: 200ns rise time, no overshoot, into 8Ω

如果第2个指标是对的,那第一个肯定是偏保守了,Slew rate 应该 >75V/µs;
如果第3个指标是对的,那么 Slew rate = 50V/200ns=250V/ns,那前二个指标都保守了。

这个电路的第一级因为C11、C12限制了SR,所以建议用黑田彻书中的电路来替代,我估计这样可能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过大神,做估计应该是做的到的,比如我们公司买的安泰的功放:ATA-4014,我现在在做实验就是用这个功放 ...

附件是我收集的一些资料,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过大神,做估计应该是做的到的,比如我们公司买的安泰的功放:ATA-4014,我现在在做实验就是用这个功放 ...

附件中的二个MOSFET是专门为功放制造的,该公司只有4个MOSFET产品,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公司,感觉很奇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附件中的二个MOSFET是专门为功放制造的,该公司只有4个MOSFET产品,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公司,感觉很奇妙了
...

好的, 谢谢大神,我们公司那台功放不敢拆啊,10W+,拆坏了赔不起啊,不过感谢大神,您给的资料我会去仔细看下,好好消化消化,感谢感谢,要是有不理解的我在来请教您,感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大神,我们公司那台功放不敢拆啊,10W+,拆坏了赔不起啊,不过感谢大神,您给的资料我会去仔细 ...

我觉得一定能够做出来的,先实现功能,再优化,一步一步稳扎稳打。有一些参数,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受元器件特性的限制,有时候是没办法的,比如电路的效率。

黑田彻的书中说的Cob抵消电路,图4-18我一直没看明白,今天列了算式,终于搞明白了,附件把分析计算的结果分享给你。其中的关键是二个三极管要不同极性的才行。只有彻底搞懂了,才能为所欲为。

黑田彻还有一本书,比较基础,也推荐读一下《晶体管电路设计与制作》

另外,原理图完成后,先用仿真器(书中叫模拟器)做下仿真,然后再打板子。仿真最好用LTspice,ADI公司免费的软件。只是元器件的模型要到各器件制造的公司官网去下载,碰到没有的还要再想其它办法。仿真很重要,能够在投板前优化电路,确保一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一定能够做出来的,先实现功能,再优化,一步一步稳扎稳打。有一些参数,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

感谢大神的指导,最近一直在学习您说的那本书,以及相关的资料,感觉略有进步,但要总体把他设计出来对我现在还是有难度的,我会继续学习研究的,要是不懂我再来论坛里问大神您,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的指导,最近一直在学习您说的那本书,以及相关的资料,感觉略有进步,但要总体把他设计出来对我 ...

再推荐二本书

网友C:
今天发现一个专门做高压功率运放的公司,你可以上网看看,或许能找到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