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TCP转Ethernet IP 网关连接空压机 配置案例

楼主(2023-06-27):
本案例是工业现场应用捷米特JM-EIP-TCP的Ethernet/IP转Modbus-TCP网关连接欧姆龙PLC与空压机的配置案例。使用设备:欧姆龙PLC,捷米特JM-EIP-TCP网关,
ETHERNET/IP 的电气连接

ETHERNET/IP 采用标准的 T568B 接法,支持直连和交叉接线方式,如上图所示。ETHERNET/IP 只需要连接以太网的 1、 2、 3、 6 这四根信号线可实现通讯。用户需注意以太网线的屏蔽层连接良好。
打开配置捷米特JM-EIP-TCP网关软件打开 GW Config 软件,选择“Modbus 配置”,点击确定后进入设置界面。
1, 双击软件右侧设备列表中的“Modbus Slave”,添加一个从站到此主站的 Modbus 总线中,添加后可以在软件的主窗口中看到 Modbus 总线中的所有站点,如下图:

2, 双击主窗口中的“Modbus Master”图标,设置 Modbus 总线的运行参数和网关做为Modbus 主站工作时的特性:
3, 从站状态监测:如果打开从站状态监测功能,网关会在全部通讯数据的最后增加4 个字节(32 个bits),用于标识相应32 个从站是否在线.
4,双击主窗口的某一个“Modbus Slave”,可以设置该从站的报文。

5, 如下图所示,给 1 号从站添加了 1 条写线圈、1 条读线圈、一条写寄存器、一条读寄存器。每一条报文,用户可以在表格内修改起始地址和数据长度。

6, 配置完成后,用户再次双击“Modbus Master”,点击“地址表”按钮,弹出 Modbus 从站数据列表。此列表展示出用户配置的全部报文,可以帮助用户进行数据的地址映射。

7, 用户配置完成 Modbus 报文后,可以将配置下载到捷米特JM-EIP-TCP网关中。下载配置
8, 如果用户需要修改网关 LAN 口的 IP 地址,可以点击菜单栏“设置——通讯设置——修改设备 IP”,进行下载网口设置,如下图。用户点击“工具——下载”,
9, 将 EDS 文件复制到欧姆龙软件的对应文件夹下

10, 首先添加网关的全局变量:

11, 按照实际需求添加输入和输出的数据,下图示例添加了14字节的输入数据和2字节的输出数据:

12, 按照网关参数设置,然后点击“添加”按钮。

13, 在连接页面下添加设备,如下图:

14, 添加完成后如下图所示,此时设置全部完成。注意:目标变量输入使用 101,输出使用 100。连接类型都设置为“Point to Point”。

15, 编译并下载欧姆龙 PLC 的程序。

16, 用户可以通过监视表,监视捷米特JM-EIP-TCP网关发来的数据,如下图操作。已经通讯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