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产品待机功耗&待机时长/天数 理论计算

楼主(2023-06-27):
锂电池产品待机功耗&待机时长/天数 理论计算
图中这种计算方法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有怎样更好的计算 方法?不要扯什么放电曲线,电池特性之类的。就是锂电池产品,放库存,需要一个估算待机时长的方法!

大差不差

网友A:
就是这么算的。

网友B:
锂电池自放电和锂电保护电路工作电流也要算上。

网友C:
实际估计减半或者打6-7折,你没考虑电池自放电,

网友D:
差不多,再打个8折

网友E:
楼主技术不咋样,还一天天拽得很。你把电池充满,什么负载都不带,放1年看还有多少电量?
要不提放电曲线,首先你的电路得在电池放电终止电压时还能正常工作。

@ljm9823 :拽不拽看这里https://bbs.21ic.com/icview-3228100-1-1.html
@ljm9823 :谢谢 没必要理睬 做好自己就好
@ljm9823 :你多看看楼主的主帖就知道了,好像他电脑没有搜索引擎的,鸡毛蒜皮的东西都要提问。别人回答不到位,服务不到位还不高兴,好像别人欠他的。
你是怎么看出来楼主一天天拽得很??

网友F:
锂电池本身和保护板自放电一般2~5uA,如果负载电流远大于电池自耗电,则自耗电可以忽略,但是负载3uA,则要考虑电池自耗电。

网友G:
一般要乘个0.5~0.7的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自放电和锂电保护电路工作电流也要算上。

没有高精度的万用表  确实还不太好测量。。。

网友H:
剩余26mah的电量,放一年拿出来的叫废品,电都充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剩余26mah的电量,放一年拿出来的叫废品,电都充不进

你没有看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