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GUI Guider来生成LVGL工程,再导入配置好FreeRTOS的工程中

楼主(2023-06-27):
这应该是最后一部分了,整篇文章就完结了;GUI Guider可以通过绘制界面来自动生成lvgl代码,大大方便了界面的设计,有关GUI Guider的相关资料以及安装教程可以去网上查,注意的是GUI Guider依托java环境的,所以需要先装一个java环境,具体可以去网上查,下面我来介绍如何移植。

首先打开GUI Guider页面:

楼主(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O'Connor」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62078117/article/details/130827214

楼主:
选定路径创建工程(不能有中文路径,外国软件,你懂的~);然后模板选择空白模板,颜色选择16bit,SIZE选择800 * 480,最后点CREATE:

楼主:
然后进入主界面:

楼主:
选择一个按钮,拖到空白界面处,这里我拖了两个按钮:

楼主:
选中按钮,然后修改参数如下图:

楼主:
同理,另外一个按钮同样设置,并且贴入一个文本label标签:

楼主:
然后选中按键1,添加事件:

楼主:
如下图,触发事件是点击,也就是点一下就触发;触发源就选btn0,也就是按键1,行为选择改变按键背景颜色为红色:

楼主:
按键2同样设置:

楼主:
接下来运行模拟看看效果(如果运行模拟报错的话大概率是java环境没配好):

楼主:
点一下变红:

再点另外一个变绿:

楼主:
然后回到工程中,点运行模拟旁边的生成代码按钮,生成代码后再开始移植:

楼主:
下面开始移植代码;首先拿到最初始的版本,也就是只有fsmc驱动的工程,接着打开cubemx,按照第7部分移植好FreeRTOS(记得调堆栈大小);然后打开工程文件夹,新建文件夹GUI:

楼主:
进入该文件夹,新建三个文件夹:

楼主:
打开GUI Guider生成的工程文件夹, 将lvgl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copy到f407zgt6文件夹的lvgl中:

楼主:
接着将generated的所有文件copy到lvgl_app中:

楼主:
然后打开lvgl/example/porting,将其中的6个文件复制到lvgl_port中,并且改名:

楼主:
然后再将lvgl/src中的两个配置文件copy到GUI下,并改名:

楼主:
接下来进入Keil,配置工程目录;首先新建3个工程目录:

楼主:
然后将lvgl_app、lvgl_port、lvgl中的c文件加入对应目录: 注意的是GUI/lvgl组的是src下的所有c文件(除了lv_gpu文件夹)

楼主:
然后添加头文件路径,并修改优化选项为Level 0:

楼主:
下面开始修改文件,首先打开lv_conf.h,使能文件,并修改分辨率:

楼主:
接着修改显示接口以及触摸接口的.c和.h文件:

楼主:
然后找到头文件 guider_fonts.h,修改包含内容如下:

楼主:
接着去到显示文件,采用单缓冲:

楼主:
然后修改分辨率以及显示buffer:

楼主:
再找到屏幕刷新处,加入画点函数:

楼主:
然后去到触摸接口文件,修改触摸驱动如下:

楼主:
接着回到主函数,包含其他头文件:

楼主:
并添加如下代码:

楼主:
然后进行初始化:

楼主:
接下来在Tick的钩子函数中给lvgl提供心跳:

楼主:
之后,去到events_init.c文件,初始化按键事件(这个初始化函数在文件最下面):

楼主:
最后是去freertos.c中执行lvgl任务即可(具体过程参考第7点):

楼主:
点击编译,经过漫长等待后,结果如下:

下载进板子中:大功告成!

工程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M0-utd_8svTzRRSVdh6OQ
提取码:0xFF

以上均为个人学习心得,如有错误,请不吝赐教~

网友A(2024-02-01):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B: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C: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D: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E: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F: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G: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H: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I: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J: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

网友K(2024-06-14):
引用 楼主:
点击编译,经过漫长等待后,结果如下:

下载进板子中:大功告成!

你好,我下载了你https://pan.baidu.com/s/1hM0-utd_8svTzRRSVdh6OQ的工程到探索者开发板中并加入串口测试,串口能输出信息,但lcd不亮,这是什么原因呢?

已解决,在lcd.c文件中2078行LCD_LED=1;

网友L:
设计者的作用是在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确保 PCB 设计的合理性。

网友M:
与其他导线的电容耦合大大减少

网友N:
这个图形化配置确实方便啊

网友O:
每个电容器具有与纹波电流源相同的引线阻抗

网友P:
GUI Guider可以通过绘制界面来自动生成lvgl代码,大大方便了界面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