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不用MCC就编写一个程序

楼主(2023-06-27):
众所周知在MCC之前AVR和PIC都是通过寄存器操作的,其实至仍然可以的。
/*
* File:   main.c
* Author:
*
* Created on 2023年6月27日, 下午8:02
*/

#include <xc.h>

/*
*
*/
void main(void)
{
    TRISCbits.TRISC1  = 0;
    TRISCbits.TRISC0  = 1;
    ANSELCbits.ANSELC0 =0;
    WPUCbits.WPUC0 = 1;
    while(1)
    {
        if(PORTCbits.RC0)
        {
            LATCbits.LATC1 = 1;
        }
        else
        {
            LATCbits.LATC1 = 0;
        }
    }
}

楼主:
主要是搞清楚这些寄存器各个位的定义,因为在头文件中已经定义为联合体,结构体,可以很方便的通过成员来操作这些位,所以使用其实很方便的。

网友A:
MCC 生成的代码其实也是对寄存器的操作。只不过它有图形界面可以快速配置和生成代码。

而寄存器的定义得查看相应控制器的数据手册
而寄存器的变量名是在对应的设备型号的头文件里,以pic18f57q48这颗8位mcu为例,头文件在mplab的文件夹下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X\v6.10\packs\Microchip\PIC18F-Q_DFP\1.17.379\xc8\pic\include\proc\pic18f57q48.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