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开发板掉水里后不要着急上电

楼主(2023-06-27):
今天我的开发板落灰了,我就洗了一下,卫生纸擦干表面水分后就直接连上使用了,嘿,你猜怎么着?识别不出来了。
我想难道就这样坏了吗?不能够啊。。。此时,启动MPLAB X IDE都启动不了。。。好奇怪。
然后我用热风枪吹了一下上面的贴片们,确保彻底干燥,然后再连上电脑,嘿,你猜怎么着?
又好了,O(∩_∩)O哈哈~

网友A:
水可能导致短路或损坏电路元件。

网友B:
如果开发板尚未接通电源,请确保不要将其连接到电源上。如果已经连接到电源,请立即断开电源。

网友C:
确保开发板已完全干燥,并进行必要的功能测试

网友D:
开发板子失而复得,确实值得高兴,真有你的,用水洗电路板

网友E:
不要使用肥皂或化学清洁剂,因为它们可能会引起更多损坏。

网友F:
仔细检查开发板的各个部分,确保没有明显的损坏或水分残留。

网友G:
掉水里后不要着急上电,应该等待电路完全干燥后再尝试上电。

网友H:
可以考虑拆卸开发板。这样可以更好地清洁和检查内部电路。

网友I:
请立即断开电源。这可以避免进一步的损坏。

网友J:
开发板掉入水中,应该先断开电源,擦拭水分,晾干,检查电路板,然后再测试开发板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K:
在晾干之前,不要尝试上电,因为水是导电的,可能会导致电路短路或者漏电。

网友L:
仔细检查开发板上是否有任何明显的损坏

网友M:
可以更好地清除水分和防止进一步的损坏。

网友N:
你这个操作神奇了。

网友O:
避免电路短路和进一步损坏。

网友P:
小心地将开发板从水中取出。使用干燥的纸巾或柔软的布轻轻擦拭表面上的水分。

网友Q:
开发板已经完全干燥后,再尝试上电。

网友R:
用干净的布或纸巾擦拭开发板上的水分,以避免水分对电路板造成损害。

网友S:
确保开发板完全干燥。这个时间可以根据水分的多少和环境湿度而有所不同。

网友T:
肯定要等水干了才行啊。

网友U:
将开发板从水里取出,并放在通风的地方晾干。

网友V:
等待开发板完全晾干后,再用吹风机或者吸尘器清理上面的水分。

网友W:
将开发板放置在通风良好的干燥地方,以便自然风干。

网友X:
水分残留,影响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