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TBK-RD8T3x开发板 串口打印

楼主(2023-06-28):
开发板:TBK-RD8T3X_V1.0开发平台:MDK
开发目的:使用TBK-RD8T3x开发板 串口打印

原理图:
串口打印:
串口控制位:
波特率设置:
相关代码:
  1. 串口初始:

网友A:
还以为是串口热敏打印机呢?

网友B:
一直有些分不清楚这里的串口是说的rs232还是什么呀

网友C:
Uart里指的是TTL平的串口;RS32指的是RS32电平的串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直有些分不清楚这里的串口是说的rs232还是什么呀

我们可以理解为RS232是串口的一种

网友E:
楼主好像使用的是串口转usb进行的通讯吗

网友F:
可以直接将单片机的串口当成232接口使用吗

网友G:
这种打印方式注定了数据的吞吐量不会太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