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NUC980设置DHCP或者静态IP

楼主(2023-06-28):
(1)设置DHCP

①可以在buildroot 里面勾选

新唐NUC980设置DHCP或者静态IP_cedar_king的博客-CSDN博客

*make编译内核后,我们修改的interfaces文件会被覆盖掉

②或者直接修改:

etc/network/interfaces:

interface file auto-generated by buildroot
auto lo
iface lo inet loopback

auto eth0
iface eth0 inet dhcp
(2)静态IP设置

etc/network/interfaces:

auto eth0
iface eth0 inet static
address 192.168.20.119
gateway 192.168.20.1
netmask 255.255.255.0
或者在 /etc/profile 修改

ifconfig eth0  up
ifconfig eth0  192.168.20.119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20.1

楼主:
PS:

【Linux】resolv.conf中search作用_ITPUB博客

以DHCP方式配置网卡
编辑文件/etc/network/interfaces:
sudo vi /etc/network/interfaces
并用下面的行来替换有关eth0的行:
#The primary network interface - use DHCP to find our address
auto eth0
iface eth0 inet dhcp
用下面的命令使网络设置生效:
sudo /etc/init.d/networking restart
也可以在命令行下直接输入下面的命令来获取地址
sudo dhclient eth0
为网卡配置静态IP地址
编辑文件/etc/network/interfaces:
sudo vi /etc/network/interfaces
并用下面的行来替换有关eth0的行:# The primary network interface
auto eth0
iface eth0 inet static
address 192.168.3.90
gateway 192.168.3.1
netmask 255.255.255.0
#network 192.168.3.0
#broadcast 192.168.3.255
将上面的ip地址等信息换成你自己就可以了.用下面的命令使网络设置生效:
sudo /etc/init.d/networking restart
设定第二个IP地址(虚拟IP地址)
编辑文件/etc/network/interfaces:
sudo vi /etc/network/interfaces
在该文件中添加如下的行:
auto eth0:1
iface eth0:1 inet static
address 192.168.1.60
netmask 255.255.255.0
network x.x.x.x
broadcast x.x.x.x
gateway x.x.x.x
根据你的情况填上所有诸如address,netmask,network,broadcast和gateways等信息.
用下面的命令使网络设置生效:
sudo /etc/init.d/networking restart
设置主机名称(hostname)
使用下面的命令来查看当前主机的主机名称:
sudo /bin/hostname
使用下面的命令来设置当前主机的主机名称:
sudo /bin/hostname newname
系统启动时,它会从/etc/hostname来读取主机的名称.
配置DNS
首先,你可以在/etc/hosts中加入一些主机名称和这些主机名称对应的IP地址,这是简单使用本机的静态查询.
要访问DNS 服务器来进行查询,需要设置/etc/resolv.conf文件.
假设DNS服务器的IP地址是192.168.3.2, 那么/etc/resolv.conf文件的内容应为:
search baidu.com       //ping www 会自动补全为 ping www.baidu.com
nameserver 192.16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