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IC后面接DCDC导致充电IC无输出

楼主(2023-06-28):
现在插入USB时,U4应该要输出4.2V。目前发现拿到U5左边的电感后,U4才有4.2V输出,感觉是U5的影响?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怎么解决呢?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充电IC进入了涓流模式,后端DCDC大于涓流电流导致把充电IC拉死而无输出

有始有终才是有礼貌的正确发帖方式,赞一个
那么该如何解决的?

网友A:
有始有终,赞

网友B:
充电IC进入了涓流模式,那么后面接了电池就不会了。

网友C:
这个充电电流设置电阻不合适呀,太大了吧。充电电流会很小的

网友D:
实际使用会不接电池吗,如果不会,这个就不属于问题。

网友E:
你应该USB 5V 和后端的升压输出5V 做个切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