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短路问题

楼主:
C209电容出现了短路现象,同样的电容为何C208不短路?这个是设计上的问题吗?我量了上电瞬间有17V左右的尖峰,这个电容是25V耐压应该没问题才对?想看看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在下面一个帖子

楼主(2023-06-28):
图片看这个附件

网友B(点评):
L33开关瞬间反电势是Vdd的7-14倍(视L33Q值而异)

网友C:
如果耐压没问题,就是机械受力变形破裂了。

网友D:
C208与电源12V并联,通常12V直流电源的电压稳定,就12V,所以C208不容易坏。但C209不同,C209输入电源串联有电感L33. 在U36内部DC-DC开关作用下,电感L33会产生反生电压尖脉冲,这个瞬时脉冲高压远高压C209耐压,因此,C209容易损坏短路。C209改为耐压更高的电容,例如10uF/63V的电容。

网友E:
一般DCDC输入端会有比较大的开关纹波.需要用大一些的耐压.一般电容的耐压要降额使用.60%左右会保险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C208与电源12V并联,通常12V直流电源的电压稳定,就12V,所以C208不容易坏。但C209不同,C209输入电源串联 ...

我示波器实测也就17V左右电压,没有超过25V的。

网友F:
是个例吗?多弄几块板子,或者换个电容,多开关电几次,有规律的才好分析。仅仅就一个电容坏了,似乎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

网友G:
如果是个案,则可能机械损坏。
如果有一定比例,则可能是电容ESR太大发热导致。因为C208没有大的脉冲电流,但是C209有大的脉动电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示波器实测也就17V左右电压,没有超过25V的。

示波器看不见的,脉冲被电容平均滤出了。把C209、C210取消再看。

网友H:
测试一下关断瞬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个例吗?多弄几块板子,或者换个电容,多开关电几次,有规律的才好分析。仅仅就一个电容坏了,似乎什么问 ...

不是每个板子都出现,300多片出现了3片

楼主:
就普通的贴片电容

网友I:
最直接的办法是送去做失效分析,有裂纹就是机械应力问题,有击穿熔融就是耐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直接的办法是送去做失效分析,有裂纹就是机械应力问题,有击穿熔融就是耐压问题 ...

嗯,已经发出去测试了,到时拿回来看看结果。

网友J:
流过L33的电流从大到小变化时,自感会引起C209电压升高,相当于BOOST.
建议将C209容量加大,L33减小或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流过L33的电流从大到小变化时,自感会引起C209电压升高,相当于BOOST.
建议将C209容量加大,L33减小或短接。 ...

L33是一个磁珠,他的感量很小

网友J:
引用 楼主:
L33是一个磁珠,他的感量很小

另外还有个情况需要考虑:开关电源如果是同步整流,如果输出电压突然调低,会形成电流倒灌,使输入电压升高。

网友K:
为什么要加l33?多余的

网友L:
电容耐压多留裕量……

网友M:
将电容耐压值提高一个级别试试看。

网友N:
引用 楼主:
就普通的贴片电容

可能裂了。与电子无关。

网友O:
开裂,大容量贴片的通病

网友P:
几块板子出问题?

网友Q:
焊锡球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