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X5 蓝牙功率

楼主:
STM32WBX5蓝牙功耗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A(2023-07-16):
这不如直接看看数据手册啊

网友B:
待机功耗还是动态工作功耗?这个数据手册都要相关参数的。

网友C:
估计很低吧,他家的蓝牙还是不错的

网友D:
是要看哪个状态的待机电压啊

网友E:
我觉得你可以去官方瞅瞅

网友F:
这个得看你电路设计吧,用什么协议,还有增益之类的

网友G:
这芯片好像有蓝牙和meshzigbee等等吧

网友H:
https://www.st.com/zh/microcontrollers-microprocessors/stm32wbx5/documentation.html可以看看这里,来官网选型的这里看看

网友I:
没注意过,我一般用不到低功耗这块

网友J:
ST的蓝牙不是很好调试啊,这里建议不如用模块

网友K:
Radio: Rx 4.5 mA / Tx at 0 dBm 5.2 mA

网友L:
一般也不是很高,而且功耗还得看你模式选择的

网友M(2023-10-26):
ST的蓝牙不是很好调试,可以用模块的

网友N(2024-01-01):
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O: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