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GD32如何自动切换内外时钟?

楼主(2023-06-28):
目的是在有外部晶振的情况下使用外部晶振,当没有外部晶振,自动启动内部晶振并倍频到最大频率。

网友A:
我知道ST的好像是可以自动切换内部时钟,但是如何写这段代码,我没有深入了解过,可以去找一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ST的好像是可以自动切换内部时钟,但是如何写这段代码,我没有深入了解过,可以去找一找 ...

ST的是一个空的ELSE,能判断是否启动外部晶振,如果没启动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