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电容滤波按键消抖

楼主(2023-06-28):
将电容并联在按键的两端,利用电容的放电的延时特性。将产生抖动的电平通过电容吸收掉。
从而达到消抖的作用,电容消抖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如果不在意成本的话,其实电容滤波是比较有优势的,但是一般都会选择软件滤波,这种优势一般是为了降低成本

网友B:
降低了可靠性。算垃圾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