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电容触摸检测基本原理

楼主(2023-06-28):
独立于电路的金属部件都能够作为电容触摸传感器使用,其原理在于金属部件附近存在手指时,相当于增加
了金属部件对地的旁路电容。因此,利用 CW32 系列 MCU 的 IO 口对金属部件充电,并检测电容放电时间的
变化,理论上能够辨别金属部件附近是否存在手指按压动作。当无手指存在时,金属部件的电容为 Cp,其放
电时间为 t1;当存在手指时,增加的旁路电容为 Cx,此时的放电时间为 t2,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两者之间
的放电时间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基本原理是利用电容的变化来检测触摸事件。

楼主(点评):
是的,我是从芯片资料里面摘抄过来的

网友B:
(1)将TPAD引脚设置为推挽输出,输出0,实现电容放电到0。

(2)将TPAD引脚设置为浮空输入(IO复位后的状态),电容开始充电。

(3)同时开启TPAD引脚的输入捕获开始捕获。

(4)等待充电完成(充电到底Vx,检测到上升沿)。

(5)计算充电时间。

网友C:
当手指按下时,相当于并联了一个电容,故C=C1+C2,电容值变大,则T变长,若将没有触摸电容触摸按键前的充电时间记为T1,手指触摸后的时间记为T2,则可以认为T2-T1大于某个值,就可以判断有按键按下了。

网友D:
电容传感器可以检测到手指和触摸屏之间的电容变化,从而确定手指的接触位置和压力。

网友E:
当两个电极之间存在电容时,电容的值与电极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当有物体接近电极时,电容的值会发生变化。

网友F:
当接近触摸板或传感器时,会改变周围的电场分布。通过检测电场的变化,可以实现触摸的检测。

网友G:
通过一定的触摸检测算法来判断触摸的存在与否。这可以是基于阈值的简单算法,也可以是更复杂的模式识别算法

网友H:
当没有物体接近触摸键时,电容触摸键的电容值较小。

网友I:
当 接近触摸板或传感器时,电场会发生变化。这是因为物体的存在改变了电容传感器之间的电容值。

网友J:
单片机电容触摸检测基本原理是通过电容传感器来检测手指在触摸屏上的接触位置和压力。

网友K:
当两个电极之间存在电容时,电容的值与电极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当有物体接近电极时,电容的值会发生变化,通过容值的变化就可以知道哪个位置被触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