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基于 CW32F003 的触摸按键方案简介

楼主(2023-06-28):
由于 CW32F003 集成了电压比较器 VC 和定时器,因此触摸按键方案可以通过软件来实现
其过程如下:
1.         GTIM 配置为门控计数方式,计数源为芯片内部的 PCLK 时钟。
2.         VC 比较器的同相端配置为按键的接口,反相段配置为参考,参考的来源为芯片的 VCC 通过内部电阻网
络分压得到,VC 比较器输出极性不反转。
3.         GPIO 口配置为数字输出,输出高电平对电容充电。由于电容容值比较小,充电电流较大(图中红色箭
头所示),电容上的电压很快达到 VCC。
4.         GTIM的计数器 CNT清 0,GPIO口配置为输入高阻态,电容上的电荷基本通过 R泄放(图中蓝色箭头所示),
需要一定的时间,此时电容上的电压要比 VC 比较器的反相端的电压高,VC 输出高电平,是 GTIM 的门
控信号有效,GTIM 进行计数。
5.         当电容上的电压降低到比 VC 比较器的反相端的参考电压低时,VC 输出低电平,GTIM 停止计数,同时
VC 比较将产生一个中断信号,此时读取 GTIM 的 CNT 的计数值,和判决门限比较可以判断是否发生触
摸按键的事件。

网友A:
使用一个或多个电容传感器来检测触摸,通常使用的是IC引脚作为电容传感器。

网友B:
将电容传感器接到单片机的ADC输入引脚上。配置ADC使其处于合适的工作模式,并设置适当的采样率。根据电容传感器的特性,可能需要调整ADC的参考电压和增益等参数。

网友C:
做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吗?

网友D:
使用合适的电源供应和滤波电路,以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E:
触摸阈值、灵敏度、滤波器设置怎么解决的

网友F:
普通单片机怎样做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

网友G:
单片机可以实现触摸按键么

网友H:
调整触摸阈值、修改滤波器参数、增加抗干扰措施等,以提高触摸按键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I:
如何利用单片机实现对循环点击

网友J:
触摸传感器可能存在浮动和噪声

网友G:
示例代码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K:
不同的触摸感应芯片和单片机可能具有不同的接口和配置方法。

网友L:
需注意电路的安全性,如保护电路免受静电放电和其他外界干扰。

网友M:
通过监测ADC输入值的变化来判断是否有触摸事件发生。可以通过阈值比较、差分算法或滤波处理等方法来提高检测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N:
触摸按键是一种无需物理按键的输入方案,通过电容传感技术实现。

网友O:
涉及到读取触摸芯片的状态寄存器,判断触摸事件并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P:
芯片提供了触摸检测和信号处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