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加快 MPLAB X IDE 速度

楼主(2023-06-28):
如果 MPLAB X IDE 的工作速度太慢,可以考虑以下方面:• 增加计算机的堆大小• 调试工具使用6.2.1 增加计算机的堆大小您可以在文件 mplab_ide.conf 中修改为 MPLAB X IDE 分配的存储器量。建议您在开始编辑该文件之前先进行备份。如果更改了该文件的内容,所做的更改将在下一次运行 MPLAB X IDE 时生效。Windows OS 64 位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MPLABX\mplab_ide\etcWindows OS 32 位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X\mplab_ide\etcLinux OS/opt/microchip/mplabx/mplab_ide/etcMac OS X/Applications/microchip/mplabx/Contents/Resources/mplab_ide/etc以下行包含了默认值:default_options="-J-Dnb.FileChooser.useShellFolders=false-J-Dcrownking.stream.verbosity=very-quiet -J-Xms256m -J-Xmx512m-J-XX:PermSize=128m -J-XX:MaxPermSize=384m -J-XX:+UseConcMarkSweepGC-J-XX:+CMSClassUnloadingEnabled"粗体区域为:-Xms256m 指示 JVM 初始时至少为堆分配 256 MB。-Xms512m 指示 JVM 最多为堆分配 512 MB,但不超出。-XX:PermSize=128m指示JVM为跟踪不进入堆中的其他数据所需的空间分配128 MB-XX:MaxPermSize=384m 指示 JVM 为不进入堆中的其他数据最多分配 384 MB。除非收到错误 java.lang.OutOfMemoryError: PermGen space,否则应该不需要修改 PermSize 或 MaxPermSize。一般情况下,最重要的方面为 -Xms512m ;它会限制 MPLAB X IDE 将使用的堆的最大空间量。虽然使用较大的堆可能会有所帮助,但存储器用于 MPLAB X IDE 意味着用于其他应用程序和系统功能的存储器会减少。您可以通过使能存储器监视器来监视 IDE 使用了多少存储器。右键单击工具条区域中的空白区域并选择存储器,或选择 View(视图)>Toolbars(工具栏)>Memory(存储器)。除非您在 mplab_ide.conf 中更改值,否则上界值不会超出 512 MB。建议以 128 MB为增量更改 -Xms512m 设置。如果具有大量的存储空间,则增大量可以超出 128 MB,但是需要确保为系统的其余部分留下足够的存储器。

网友A(2025-09-29):
你好!我是目前用mplab x ide v6.20开发PIC16LF1829的学生,目前我遇到的问题是变量空间满了,报错
error: (1250) could not find space (512 bytes) for variable _data_256,
您发的这段话选自mplab x ide的用户手册,但是我发现我的6.20版本的找不到View(视图)>Toolbars(工具栏)>Memory(存储器)中的存储器,所以特意来请教一下您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IDE运行缓慢的问题,调整堆大小后确实有所改善,但也要注意不要分配过多内存,以免影响其他程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