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技术资料] 原来,这就是R型变压器直流电阻和绝缘电阻背后的秘密!

楼主(2023-06-28):
       一般来说,除了技术人员之外,我们可能不太清楚变压器的一些内部电阻,比如什么是R型变压器的直流电阻?事实上,这些都是变压器参数中的一些重要信息,通常与变压器的质量和使用有关。让我们和小r一起来看看什么是变压器直流电阻和绝缘电阻。
       一般来说,变压器的直流电阻实际上是变压器线圈的电阻。变压器出厂前,变压器厂家会检查导线连接处的焊接或机械是否连接良好,导线与套管、导线与分接开关的连接是否完好。导线要求的电阻率是否在规定范围内,各绕组电阻是否平衡。变压器直流电阻还包括高压绕组电阻和低压绕组电阻。一般来说,高压绕组电阻误差较大,因为变压器线之间的连接是焊接的,只有压力连接在高压侧,接触容易出现问题,导致电阻值的变化。
       绝缘电阻一般是在介质中加入直流电压,经过一段时间后,与泄漏电流对应的电阻通过介质称为绝缘电阻。什么因素通常会影响绝缘电阻?首先是变压器的温度。变压器的温度对绝缘电阻有很大的影响。一般来说,绝缘电阻随温度的升高而变化。当变压器温度升高时,绝缘介质的极化加剧,导致电导率增加,降低变压器的绝缘电阻值。变压器的温度变化与绝缘材料和结构有关。空气中的湿度也会影响变压器的绝缘电阻。当水分吸附在绝缘表面时,瓷套表面会形成水膜,这将显著降低变压器的绝缘电阻。当空气中的湿度相对较大时,会吸收更多的水分,导致导电增加,降低绝缘电阻值。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变压器的直流电阻和绝缘电阻完全不同,但由于各自的原因会导致电阻异常。因此,在日常生产过程中,除了注意绕组外,多做测试也是非常有用的,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