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模拟电路跨板传输,中间的线缆屏蔽层如何接?

楼主(2023-06-28):
最近发现模拟信号两个板,跨板传输,DB9接口,屏蔽层双端接到机壳上,信号噪声比较大,采集信号抖动大。
结果去掉双端接到机壳上的屏蔽层,就是让屏蔽层悬空或者屏蔽层接到信号GND上,信号噪声就会小很多。
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A:
地环路原理

网友B:
正常是屏蔽层单端接地

@rockzone :两端都接会有地线环路干扰,只能一端接
只要接PE就不行,不管单端双端

网友C:
为什么电路板要分模拟地和数字地就是为了防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