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建议微芯出一些中文版的数据手册

楼主(2023-06-28):
因为发现MCC太难用了,启动太慢,另外都是英文界面,有时候把握不住是什么意思。不如直接弄个中文手册,这样方便PIC18,16,AVR系列通过寄存器操作。

楼主:
以前上学时候用的那些老型号都出的有中文手册,就很成功,建议新出的型号也赶紧上一些中文的手册。

楼主:
10年了,没更新中文手册了。

网友A:
从网页上选择 中文文档-》数据手册-》8位MCU,可以看到最近翻译好发布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网页上选择 中文文档-》数据手册-》8位MCU,可以看到最近翻译好发布的手册:

嗯,看到最近更新了。谢谢。

网友B(2024-09-05):
引用 网友A:
从网页上选择 中文文档-》数据手册-》8位MCU,可以看到最近翻译好发布的手册:

请问这个网页还能上去吗,我怎么进不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网页还能上去吗,我怎么进不去了

可以的, 我今天试了下,可以访问的。

网友B(2025-02-12):
是的,后来又好了

网友:
好用了,这个软件现在用的挺不错。

网友C:
说实话,还是看英文好,因为翻译成中文后表达的意思可能说不清楚。

网友D:
从2024年下半年就开始非常好用了。

网友E:
使用Google翻译或DeepL翻译英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