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 SPI和SPI DMA时间差异对比

楼主(2023-06-28):
偶然发现spi dma如果在单个字节速度会比spi模式慢很多, 因此做一个对比

SPI速度设置为16M

1 单个字节收发

楼主:
SPI模式
可以看到每个字节的数据之间有不是连续的, 中间会有一段时间没有数据

楼主:
SPI DMA模式
如果每次收发1个字节, 会慢很多 达到8us, 远远超过了SPI模式

楼主:
SPI DMA大量数据读写
因为SPI模式间隔和单字节是一样的,这里就只测试SPI DMA模式

可以看到SPI DMA数据和数据之间是连续的

楼主:
SPI模式和SPI DMA模式读FLASH 4096字节数据时间

楼主:
4 SPI DMA不同速度下读4096字节时间对比

楼主:
5  总结
1 如果是单个字节, 那么SPI模式速度比SPI DMA模式块

2 如果是大量数据传输, 还是DMA速度快很多倍

3 SPI时钟速度越快, 大量数据传输的优势越明显

网友A(2024-01-23):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B: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C: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