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ADS设置差分对规则

楼主(2023-06-28):
(1) 首先在项目浏览器中选择已经生成的 A00< - >A01 差分对。
(2) 然后单击鼠标右键,执行弹出快捷菜单中的 Properties 命令,系统会弹出差分对属性对
话框,如图 10-64 所示。通过该对话框,就可以设置差分对走线的规则和属性。
(3) 如果单击 Add 按钮,则可以添加不同层的差分走线宽度和间距的设置。在 Width 编辑
框中可以设置差分走线的宽度;在 Gap 编辑框中可以设置差分走线的距离,本实例都设置
微 12mil。
(4) 在 Trace length(走线长度)区域,可以设置差分走线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本实例设置最小
值为 500mil,最大值为 4500mil。
(5) 在 Obstacles(障碍)区域,可以设置最大绕过障碍值。
(6) 最后单击 OK 按钮完成差分走线规则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