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咪头输出的录音信号用示波器测得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23-06-28):
最近调试录音咪头线路,  感觉用示波器怎么也抓不出这咪头的输出信号, 看起来就是一大片的底噪,  请问下这录音咪头输出的录音信号用示波器测得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如何用示波器测麦克风采集的音频数据,输出理论波形应该是什么样的??
 我来答

1个回答#热议# 二阳是因为免疫力到期了吗?

lirong715
2013-01-07 · TA获得超过2.1万个赞
关注

示波器测麦克风采集的音频是可以的,方法也很简单,就将信号接到输入,话筒的屏蔽线的屏蔽连接在地。如果信号小,或是你Y轴增益不够,可以用一级话筒放大器。

在测试时,如果你就用你的语音,对着说话,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说话声音的频率不定、音量不定,示波器能显示,但是是杂乱的,无法观察,使用单此扫描,并记录,也无意义,因为反映的波形也不一定看得懂。

这时可以使用一个能发出声音的信号发生器,发出声音给话筒接收,这样才能测试。这样就可以测出话筒的频响、灵敏度等等指标。

参考资料: 实用电子学测试和测量手册

咪头麦克风基本知识

发表时间:2021-01-04

一、人声频率范围
实际人声频率,4015全向,双指向咪头拾音范围
男:低音82~392Hz,基准音区64~523Hz
  男中音123~493Hz,男高音164~698Hz
女:低音82~392Hz,基准音区160~1200Hz
  女低音123~493Hz,女高音220~1.1KHz
录音时各频率效果:

男歌声 150Hz~600Hz影响歌声力度,提升此频段可以使歌声共鸣感强,增强力度。
女歌声 1.6~3.6KHz影响音色的明亮度,提升此段频率可以使音色鲜明通透。
语 音 800Hz是“危险”频率,过于提升会使音色发“硬”、发“楞”
沙哑声 提升64Hz~261Hz会使音色得到改善。
喉音重 衰减600Hz~800Hz会使音色得到改善
鼻音重 衰减60Hz~260Hz,提升1~2.4KHz可以改善音色。
齿音重 6KHz过高会产生严重齿音。
咳音重 4KHz过高会产生咳音严重现象(电台频率偏离时的音色)
二、频率响应frequency response
       频率响应又称带宽(frequency range),是指麦克风感应声波频率的范围,并将声波能量忠实的转换为电子讯号的能力。麦克风接受到不同频率声音时,输出信号会随着频率的变化而发生放大或衰减。一般以频率响应曲线图标之。
三、灵敏度( Sensitivity)
       灵敏度代表麦克风将声音能量转换成电压后所产生的输出讯号强度,是在麦克风单位声压激励下输出电压与输入声压的比值。当输入信号固定时(1kHz),输出讯号越强,代表麦克风灵敏度越高。
       测试麦克风的灵敏度是将1kHz的讯号在94dB的音压电平位准( SPL)下量测开路的麦克风,取得的毫伏特( millivolt )值,单位为mV / Pa。

四、等效噪音电平( Equivalent noise level)
     等效噪音电平又称内部噪声( self noise)。麦克风的内部噪声在无声音讯号输入状态时可来自若干个方面:
   1.供给麦克风电源的电压波动(偏置电压)引起的电子噪音
   2.内部材质电阻(热噪讯),
   3.外部射频发射器的干扰等。(手机)
   等效噪音电平采用由国际电工协会(IEC)所定义的一种测试音量的标准所标示的音量值,以dB为单位。高质量的麦克风,内部噪声通常在15dB以下。内部噪声也代表麦克风动态范围的下限。在音源音量较小时,需要使用低噪声的麦克风,以免音频为噪声盖过。

网友B:
普通的驻极体电容咪头输出信号大约5~50mV,低噪声的示波器在5mV/DIV档可以直接看到波形。

网友C:
人声音信号包含的频谱很广,示波器去看波形,就跟白噪声一样。所以实际生产测试时,都是用信号发生器给一个1KHz的音频进行检测。

楼主:
咪头有两路信号INP和INN,  用信号发生器该怎么给信号呢?  怎么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咪头有两路信号INP和INN,  用信号发生器该怎么给信号呢?  怎么接?

咪头是输入设备,不能接信号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