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远程升级啊?

楼主(2023-06-28):
我的想法是把flash分成两个区域,就是AB分区那样的。但是如何在每次启动时候正确跳转到最新程序里面呢?

网友A:
你好!请问你实现这功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实现这功能了吗?

实现了,参考网上的代码搞的

网友B:
没有自己的服务器,就能实现远程升级???

网友C:
远程升级功能在STM32上实现了,现在再基于GD32做替代开发,简单说一下实现思路:
1.获取新的程序文件:在应用程序中,增加获取新程序文件的功能,暂存到Flash中(可以是外部存储器或者GD中的数据Flash中),接收完成后,校验没有错误后,设置更新标志(可以在外部Flash、EEPROM等存储器中,也可以存储在GD芯片的数据Flash中),重启。
2.更新程序文件:芯片复位后,运行引导程序,在引导程序中检查更新标志,如果标志有效,执行更新程序操作,即将暂存的程序,更新到芯片的应用程序区。更新完成后,清除更新标志。更新后重启即可。
3.相对应的,可以实现引导程序的更细,只是接收和更新引导程序都在应用程序中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现了,参考网上的代码搞的

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D:
首先你需要配置指针位置,将程序分割开来

网友E:
你需要修改中断指针吧

网友F:
这个网上有一堆响应的例程的,你参考下就好了

网友G:
可以区分的啊,就用地址配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H:
好像是需要修改ram和rom的

网友I:
你需要弄两份程序,一个是BootLoader,然后一个是APP

网友J(2023-07-28):
BootLoader之中有启动的地址,告诉APP的起始地址在哪

网友K:
修改启动地址不就可以实现跳转了么

网友L:
去网上找找例程,参考例程对比着来,比较成功

网友M:
如何跳转,得看手册的,手册对存储的分配

网友N:
服务器收到回复后再发送下一包数据,直至结束。 程序数据发送完成后,服务器发送升级结束指令。

网友O:
在单片机中实现一个Bootloader程序,它负责接收来自远程设备的固件更新,并将其存储到单片机的存储器中。Bootloader应具备相应的通信接口和协议支持。

网友P:
常见的通信方式包括UART、Ethernet、Wi-Fi、无线电等

网友Q:
单片机需要与服务器建立通信连接,可以使用TCP/IP协议或者其他通信协议。通信方式可以使用有线或无线的方式

网友R:
OTA空中升级了解一下

网友S:
WIFI,蓝牙,4G/5G等

网友T:
编写单片机端的通信代码,使其能够与远程升级服务器进行通信。这可能涉及到网络连接、数据传输和协议解析等方面的开发。

网友U:
单片机内部有一段BootLoader区,可以放置一段引导程序

网友N:
为单片机的远程升级设计一个有效的通信协议。该协议应包括文件传输协议、数据校验机制、错误处理和重试机制等,以确保数据的可靠传输

网友V:
在建立通信连接后,单片机需要将需要升级的数据发送给服务器,同时服务器也需要将升级包发送给单片机。在数据传输过程中,需要采用加密算法,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网友W:
选择一种适合您的需求的通信方式与单片机进行通信。常见的通信方式包括UART、SPI、I2C、以太网等。

网友X:
为了使单片机可以响应远程升级, 采用在单片机里预设Bootloader程序的方法。

网友Y:
简易的TCP传输协议

网友Z:
在远程控制端(如服务器、PC等),实现升级文件的管理和传输。

网友AA:
在设计远程升级系统时,要考虑安全性。

网友AB:
利用串口,配合合适的协议进行传输

网友AC:
搭建一个远程升级服务器,用于存储和管理单片机固件的升级文件。服务器应提供相应的接口,以便单片机能够请求升级文件并进行下载。

网友AD(2023-09-05):
似乎有必要修改RAM和ROM

网友AE:
它是可以区分的,只要配置地址即可

网友AF:
首先,您需要配置指针的位置来分隔程序

网友R:
空中升级OTA了解一下

网友AG:
引用 网友B:
没有自己的服务器,就能实现远程升级???

他考虑的是怎么把升级程序烧录进去吧

网友AH:
你必要改间断指针吧

网友AI:
网上有很多响应例程,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J:
难道不能通过修改启动地址来重定向吗

网友AK:
你需要得到两个程序,一个是引导加载程序,另一个是应用程序

网友AL:
OTA航拍升级了解更多

网友AM:
WiFi、蓝牙、4g/5g等

网友AN:
常用的通信方式有无线、以太网、Wi - Fi、无线电等

网友AO:
微控制器内部有一个引导加载程序区,可以容纳引导程序

网友AG:
有好多STM32的例程,改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