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移植问题

楼主(2023-06-28):
看网上说GD可以完美替换ST的芯片。现在有个st芯片做的USB CDC通信。是不是可以直接烧录啊?

网友A(2023-10-22):
理论上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楼主的需求是啥

网友B:
你可以试试,但是我觉得应该不能完美替代

网友C:
你可以试试的啊,试试也不会有啥问题

网友D:
其实你想完整替代的话,还是用极海的比较好一些

网友E:
正常来说,GD没有完全替代ST的型号,直接烧固件也是不可以的

网友F:
不建议这么弄,因为会有一些隐藏bug,不知道怎么会被触发

网友G:
多测测,一般这种兼容我都是不看好的,我觉得有风险

网友H:
正常来说是可以烧录,但是能不能正常运行不太知道

网友I:
你可以直接用ST的嘛,现在ST的价格也不贵了

网友J:
估计不行,有的GD型号能兼容,但是得看你用的那款哦

网友K:
别这么弄了,不值得,不如直接自己移植一下,还不费劲

网友L(2024-01-31):
虽然理论上可以尝试将ST芯片的程序直接烧录到GD芯片中,但实际操作时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并作出相应的调整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