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简单点的测量交流信号频率的算法?

楼主(2023-06-28):
看最好的是FFT,但是这个算法有点太复杂了。用不到这么精确的算法,大家有简单的算法推荐吗?

网友A:
用定时器采集,计算时间就好了

网友B:
用FFT属实就麻烦了,没必要的

网友C:
用外部中断+定时器计数,基本就能算出来频率的

网友D:
你这没必要直接上算法吧

网友E:
你先将交流信号处理成方波,测量方波的频率还不简单?

网友F:
还是用定时器计数的方式感觉比较快

网友G:
还没用过FFT计算交流频率呢

网友H:
你交流怎么采集的啊?

网友I:
可以用交流直接测边沿就好了

网友J:
其实用定时器计算的话,精度也不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