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需要多次才能连接

楼主(2023-06-28):
有时候一次就能连上,有时候要插拔好几次。这是我的Jlink坏了吗?

网友A:
线头的可能性大

网友B:
电压不足、硬件接线上出错、RST线的问题、读写保护等。

网友C:
检查硬件连接和电缆质量,并确保它们正确连接和稳定。

网友D:
在这种情况下,更新J-Link固件或使用对应的支持库可能会解决连接问题。

网友E:
确保目标设备处于正常启动状态,没有异常模式或故障。

网友F: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电缆连接质量、信号干扰或通信协议设置错误等问题,可能需要多次尝试才能建立稳定的通信链接。

网友G:
目标设备可能处于非正常状态,如处于低功耗模式、复位状态或其他故障状态,这可能导致初始连接失败。

网友H:
尝试更新J-Link的固件版本或使用适合目标设备的特定版本。

网友I:
需要先解开读写保护才能对其进行操作、板子进入低功耗下也是不能连接的、下载口被禁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