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端的104电容加几个合适啊?

楼主(2023-06-29):
是板子上每个芯片都加,还是只加一个就可以?

网友A:
稳压电路中每个滤波电容都应并1个104电容

网友B:
电源端的104电容需要根据具体的电路设计和电容选型来确定需要加几个电容。

网友C:
MCU的电源管脚加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并联一只104(0.1uF)/275VAC的X电容。

网友E:
需要添加多个104电容以进一步提高电源的稳定性和抑制噪声。

网友F:
电源端的104电容可以用于电源电路中的滤波和去耦,以降低电路的噪声和干扰。

网友G:
这要看电路板有多大了,板子大了,就多加几个,通常加1,2就可以。

网友H:
电路有多个电源引脚,可以在每个引脚的电源线上都添加一个104电容。

网友I:
如果在电源上存在较大的高频噪声,可能需要使用多个104电容,甚至组合不同容值的电容。

网友J:
添加过多的电容器可能会增加成本、占用空间并引入其他问题,例如起始电流峰值和电源稳定性。

网友K:
电源端的104电容一般加2个

网友L:
在电源端需要使用多少个104电容,取决于实际应用的需求和设计标准。

网友M:
可能需要在不同的电源引脚上添加多个104电容。这有助于隔离不同部分之间的噪声干扰。

网友J:
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来确定需要添加的104电容数量。

网友N:
电源电路中的电容数量和位置可能会受到电路的功率和电压等因素的影响,需要根据具体的电路设计和电容选型来确定。

网友O:
如果需要提供稳定的电压,104电容可以在电源线上起到稳压作用。

网友P:
电源电路中的滤波和去耦需要使用多个电容

网友:
根据PCB板上的空间限制和布线方式,选择合适数量的104电容能够更好地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E:
添加更多的104电容,甚至可以在电源引脚的附近使用多个不同容值的电容器来提供更好的噪声抑制。

网友Q:
如果电路中的电容数量过少,可能会导致电路的滤波和去耦效果不佳

网友R:
在电源线上使用104电容是一种常见的做法,用于消除高频噪声和稳定电源供应。

网友S:
只有一个电源引脚,可以在该引脚的电源线上添加一个104电容。

网友T:
电源一点接地,噪声通过线路的耦合直接传到这个接地点上。

网友U:
为了减少这种耦合,需要尽量降低布线之间的距离和电压幅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