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时操作系统下还有必要用状态机吗?

楼主(2023-06-29):
我看freeRTOS是用的队列和信号量做任务之间的通信的。这和使用状态机比有什么优点?

网友A:
RTOS的调度不用自己考虑的

网友B:
状态机不得判断程序逻辑么

网友C:
感觉还是操作系统比较简单一些

网友D:
操作系统的话,可以不用考虑调度,就把线程写好就行

网友E:
这个各有优势吧,毕竟操作系统肯定要比状态机的程序大一点的

网友F:
比状态机好的话,那可太多了吧

网友G:
操作系统移植起来比较容易一些

网友H:
任务量之间的通信,还有数据的交互,只要处理好,这些就OK了

网友I:
状态机我理解的是需要判断各种情况的问题,然后用判断语句来做

网友J:
操作系统阅读其代码比较容易一些

网友K(2024-02-07):
队列和信号量提供了更灵活的数据传输和同步机制。

网友L:
队列和信号量支持异步通信,任务可以在不直接相互通信的情况下进行交互。这使得任务可以独立运行,而无需等待其他任务完成。而状态机通常需要任务之间进行同步通信,这可能会限制系统的并发性能。

网友M:
使用队列和信号量作为任务之间的通信机制,在灵活性、异步通信、可扩展性和易于调试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使得FreeRTOS等实时操作系统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和动态的系统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