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上位机通信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3-06-29):
一直不能明白上位机是怎么写出来的。不知道有没有相关领域的老哥解惑

网友A:
就是串口通讯。上位机github上也大把C#开源,拿过来就可以自己做上位机。

网友B:
最简单就是VB写了,VB有串口控件,玩个界面也简单,就是想用C编程就玩不起来,也可以用JAVA,有串口库,跟用C编程差不多,编个界面也简单。

网友C:
一般就是串口通信。

网友D:
也是通过通讯接口通讯啊,网口串口之类的,数据传输过去解析就好了啊

网友E:
单片机可以与上位机之间以串口通信为主,当然也不排除现在有的单片机也集成了以太网口。

网友F:
单片机和上位机的通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如串口、并口、以太网、无线等

网友G:
单片机可以使用以太网控制器和相关协议栈,与上位机通过局域网或互联网进行通信。

网友:
单片机与上位机进行异步串行通信

网友H:
网络通信则需要单片机具备网络接口

网友I:
通过以太网与上位机进行通信,通过上位机的以太网接收器和发送器,实现数据的传输。

网友J:
单片机和上位机通信可以通过串口或者网络通信实现

网友K:
可以使用其他通信接口,如CAN(控制器局域网)、SPI(串行外设接口)、I2C(串行总线接口)等。

网友L:
单片机将需要传输的数据发送给上位机,上位机接收并处理数据,然后可以向单片机发送指令或者数据。

网友M:
具体的实现方式和配置参数取决于单片机型号、上位机软件和通信需求。

网友N:
单片机和上位机之间的通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

网友O:
实现串口通信功能。这涉及到串口初始化设置、接收和发送数据的处理等。

网友I:
单片机可以作为USB设备或USB主机,与上位机进行USB通信。在单片机端,可以使用USB库或USB协议栈来实现USB通信功能。

网友P:
在单片机和上位机之间建立通信协议,包括数据格式、通信速率等。常见的通信协议有UART、Modbus、CAN等。

网友Q:
使用UART(通用异步收发器)或USART(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接口进行串口通信。单片机和上位机通过串口连接,通过发送和接收串口数据来进行通信。常见的串口通信协议包括RS-232、RS-485等。

网友R:
可以通过无线技术与上位机进行通信,如Wi-Fi、蓝牙等,通过上位机的无线接收器和发送器,实现数据的传输。

网友S:
需要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需要考虑加密等措施。

网友N:
使用无线模块(如Wi-Fi、蓝牙、Zigbee等)进行通信。单片机通过无线模块与上位机进行无线通信。在

网友T:
用单片机的串口+一个串口转wifi模块,跟PC就能通信了

网友U:
单片机和上位机之间通过串口连接。常用的串口包括RS232、RS485、USB等。

网友H:
例如以太网通信、无线通信

网友V:
单片机和上位机通过串口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M:
以通过串口与上位机进行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