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能不能烧录st的arduino固件啊?

楼主(2023-06-29):
我看st的烧录个固件去就可以。直接烧st的固件能不能行?

网友A:
好像不行吧

网友B:
你这俩芯片的寄存器都不兼容,直接烧录BootLoader能行么?

网友C:
这个还得看官方的介绍,看看咋弄比较合适

网友D:
直接烧录固件当然不行了啊

网友E:
话说没有GD的适配吗?

网友F:
你要烧录GD的固件才行,烧录ST的可不行

网友G:
没听说GD的芯片兼容ST的比较好的,所以应该是不行

网友H:
烧录固件试试呗,看是否能用arduino开发

网友I:
没这么弄过,感觉不一定靠谱呢

网友J:
可以一试,但是感觉成功概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