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硬件SPI+LCD增强屏幕刷新率

楼主(2023-06-28):
前言
        近日在研究如何提高LCD的刷新率,修改程序发现LCD屏幕用的是模拟通信,所以刷新特别慢,在设置硬件SPI,并使用通过HAL库HAL_SPI_Transmit()函数发送数据后刷新率并没有提升,为此疑惑了很久。

        对此研究了整整一两天,网上找到可能的答案并在此记录一下,网上说可能是“HAL库的HAL_SPI_Transmit()函数其实并没有这么快,建议改一下寄存器的方法试一试”,也许是HAL库并不完善,之后我尝试该方法,发现刷新率瞬间提高了。

        设备芯片用的是STM32F103C8T6,目的仅仅是通过SPI发送数据给LCD屏幕,而手册规定STM32的SPI时钟最快是18MHz。对于STM32F103的SPI1接口时钟,由72M的PCLK2分频得到,所以分配系数大于等于4(72M/4 = 18M)。对于STM32F103的SPI2/3接口时钟,由36M的PCLK1分频得到,所以分配系数等于2时候达到最高速率,可以更快,但可能不稳定。

        由于实验只是LCD刷屏或者实时显示大字体文字刷新速率提高,没有CS片选信号,只需要两条线SCK和SDA。代码基于HAL库开发,只是在SPI配置上直接用寄存器写,小知识在正点原子的库函数和HAL库中写寄存器操作都是通用的,因为无论是标准库还是库函数都是实现对寄存器操作的封装。

楼主:
SPI协议概括
  SPI协议简单介绍一下。SPI,是英语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的缩写,顾名思义就是串行外围设备接口。SPI接口主要应用在 EEPROM,FLASH,实时时钟,AD转换器,还有数字信号处理器和数字信号解码器之间。SPI,是一种高速的,全双工,同步的通信总线。

楼主:
SPI相关代码
        spi.h

        SDA连接PB15 SCK连接PB13(端口选择要根据自己的原理图修改,寻找支持SPI的引脚)
#ifndef __SPI_H
#define __SPI_H

#include "sys.h"

/* SPI接口定义 */
#define SPI_INTERFACE                SPI2
#define SPI_PRESCALER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define SPI_CLK_ENABLE()             do{ __HAL_RCC_SPI2_CLK_ENABLE(); }while(0)

/* 引脚定义 */
#define SPI_SCK_GPIO_PORT            GPIOB
#define SPI_SCK_GPIO_PIN             GPIO_PIN_13
#define SPI_SCK_GPIO_CLK_ENABLE()    do{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while(0)

#define SPI_SDA_GPIO_PORT            GPIOB
#define SPI_SDA_GPIO_PIN             GPIO_PIN_15
#define SPI_SDA_GPIO_CLK_ENABLE()    do{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while(0)

/* 操作函数 */
void SPI2_Init(void);
void SPI2_SetSpeed(u8 SpeedSet);
u8  SPI2_WriteData(u8 *TxData, u16 size);

#endif

楼主:
spi.c

该文件在SPI的GPIO设置初始化中运用了HAL库,其他设置用寄存器,特别是函数编写部分。

#include "spi.h"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PI接口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SPI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SPI2_Init_Struct;

    /* 使能时钟 */
    SPI_CLK_ENABLE();
    SPI_SCK_GPIO_CLK_ENABLE();
    SPI_SDA_GPIO_CLK_ENABLE();

    /* 初始化SCK引脚 */
    SPI2_Init_Struct.Pin    = SPI_SCK_GPIO_PIN;
    SPI2_Init_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SPI2_Init_Struct.Pull   = GPIO_PULLUP;
    SPI2_Init_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SPI_SCK_GPIO_PORT, &SPI2_Init_Struct);

    /* 初始化SDA引脚 */
    SPI2_Init_Struct.Pin    = SPI_SDA_GPIO_PIN;
    SPI2_Init_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SPI2_Init_Struct.Pull   = GPIO_PULLUP;
    SPI2_Init_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SPI_SDA_GPIO_PORT, &SPI2_Init_Struct);

    RCC->APB1RSTR|=1<<14;        //复位SPI2
        RCC->APB1RSTR&=~(1<<14);//停止复位SPI2

        SPI2->CR1|=0<<10;//全双工模式
        SPI2->CR1|=1<<9; //软件nss管理
        SPI2->CR1|=1<<8;

        SPI2->CR1|=1<<2; //SPI主机
        SPI2->CR1|=0<<11;//8bit数据格式
        SPI2->CR1|=1<<1; //空闲模式下SCK为1 CPOL=1
        SPI2->CR1|=1<<0; //数据采样从第二个时间边沿开始,CPHA=1
        SPI2->CR1|=7<<3; //Fsck=Fcpu/256
        SPI2->CR1|=0<<7; //MSBfirst
        SPI2->CR1|=1<<6; //SPI设备使能
    SPI2->I2SCFGR&=~(1<<11);//选择SPI模式
        SPI2_ReadWriteByte(0xff);//启动传输(主要作用:维持MOSI为高)

}

void SPI2_SetSpeed(u8 SpeedSet)
{
        SpeedSet&=0X07;                        //限制范围
        SPI2->CR1&=0XFFC7;
        SPI2->CR1|=SpeedSet<<3;        //设置SPI2速度
        SPI2->CR1|=1<<6;                 //SPI设备使能
}

u8  SPI2_WriteData(u8 *TxData, u16 size)
{

        u16 i=0;

        for(i=0;i<size;i++)
        {
                SPI2->DR=TxData[i];
                while((SPI2->SR&1<<1)==0);                //等待发送区空
        }

        return 1;
}

楼主:
接下来就是LCD部分代码,其实只要更改两个函数即可,因为其他写文字刷屏的函数都是基于这两个函数写数据的。

//写寄存器函数(命令)
void LCD_WR_REG(u8 cmd)
{
    LCD_RS=0;//RS=0的时候写命令
        SPI2_WriteData(&cmd,sizeof(cmd));
}

//写LCD数据
void LCD_WR_DATA(u8 data)
{
    LCD_RS=1;//RS=1的时候写数据
    SPI2_WriteData(&data,siezof(data));
}

楼主:
这些函数都是基于正点原子的历程修改的,硬件SPI加上后LCD刷屏速率应该会加快很多,其实可以更快就是加上DMA取数据。

网友A:
楼主这些有相关的数据对比嘛,或是实际提升的对比还是感官上有明显对比?

网友B:
刷新率可以提高多少啊?

网友C(2023-12-30):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D: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

网友E: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F: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G: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H: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

网友I: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J: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

网友K: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

网友L:
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