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管理充电IC

楼主(2023-06-28):
(无正文)

网友A(2023-08-20):
简单讲: 不带路径管理充电IC 只管给电池充电,系统供电由电池供电 。//路径管理充电IC : 充电器和电池都可以参与系统供电, 或 充电器一边给电池充电, 一边参与系统供电,遇到电流大的时候,电池也可能参与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