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三相逆变器输入电流问题

楼主(2023-06-28):
相逆变器,dsp用的280049,算法svpwm,输出带的是阻感负载。如何减小输入电流纹波?前面输入已经并了大电容了,但是感觉没有效果。基波频率50Hz,开关频率80KHz,发现输入电流波形频率是跟开关频率差不多的,但是波形很丑,纹波率很大。如何能把输入电流纹波降到10%以下?

@steelen :有所改善,电感具体参数由于隔了几天忘记了。
试的结果如何?
@steelen :收到,改天加入电感试试看。
输入端加电感试试

网友A:
1,输入电流的纹波跟输出的滤波电路也有关系;
2,在母线上靠近桥臂的地方并联一个uF级别的小电容也许对开关频率级别的电流纹波有帮助;

补充,
1,纹波参数是可以计算的,参考的文献挺多的,可以自行查找。但是很多文献只给出了低频的纹波参数用于计算支撑电容的计算
2,

收到,谢谢坛友的指点。

网友A:
2,在母线上靠近桥臂的地方并联一个uF级别的小电容也许对开关频率级别的电流纹波有帮助;

更正为:

2,在母线上靠近桥臂的地方并联一个uF级别的薄膜电容或者MLCC,也许对开关频率级别的电流纹波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