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ADC DMA连续扫描转换只能识别一个通道

楼主(2023-06-29):
stm32移植过来的程序,stm32上正常,GD32只能识别通道7,并且通道1的值随着通道7改变
调试时寄存器也核对了 ,没发现特别的问题,现在找不到问题了,有遇到过的前辈求解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h"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include "adc.h"
//volatile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

u16 ADC_convered[2]={0,0};

static void ADC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        //使能 ADC1通道时钟
        //PA1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初始化两个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static void ADC_MODE_CONFIG_(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In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复位
        //DMA_InitIn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32)(&(ADC1->DR));//配置外设的基址,取adc 数据寄存器的地址
        DMA_InitIn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In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ed;//把DMA的数据存入数组
        DMA_InitIn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外设到DMA
        DMA_InitIn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2个通道
        DMA_InitIn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In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In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In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In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不断地传输,有数据就传输
        DMA_InitIn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DMA优先级
        DMA_InitIn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DMA_InitIn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1,ENABLE);//使能DMA请求

        ADC_GPIO_CONFIG();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复位ADC1,将外设 ADC1 的全部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delay_ms(10);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工作模式: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  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多通道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模数转换工作在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由软件而不是 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 存器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设置ADC分频因子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设置指定ADC的规则组通道,一个序列,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SampleTime_7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ADC_SampleTime_71Cycles5 );
      //ADC1,ADC1通道1,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2, ADC_SampleTime_71Cycles5 );
     //ADC1,ADC1通道2,采样时间为239.5周期

    ADC_DMACmd(ADC1,ENABLE);
                delay_ms(10);
    ADC_Cmd(ADC1,ENABLE);
                for(int i=0;i<0x1000;i++);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结束
        for(int i=0;i<0x1000;i++);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

void Adc_Init()
{
        //ADC_GPIO_CONFIG();
  ADC_MODE_CONFIG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