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非DMA快速读取SPI Flash

楼主(2023-06-29):
STM32 非DMA快速读取SPI Flash
一般的SPI Flash,如Windbond 的operation clock可以达到80MHz. STM32F10x 系列SPI 速率最快可以达到18Mbit/s. 因此想要快速读取SPI Flash,可以把SPI操作时钟设置到最大,且用DMA模式。但如果DMA已经有另外的用途,而我们又想进行SPI的快速读取,只能用软件模式了。

楼主:
SPI 读的参考代码如下:
for(i=0; i<recv_len;i++)
{
        SPI_I2S_SendData(SPI1, 0);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RXNE)==RESET);
        *(recv_buf+i)=SPI_I2S_ReceiveData(SPI1);
}

楼主:
笔者用示波器观察过SPI的读写波形,参考代码的读clock其实不是连续的(clock设置在18Mbit/s的情况下),8个clock后有一段较长的空闲。笔者通过分析,应该是代码不够精简造成的。调用子函数浪费了不少指令时间。

楼主:
最后修改代码如下:
  for(i=0; i<recv_len;i++)
        {
                SPI1->DR = 0;
                while((SPIx->SR & SPI_I2S_FLAG_RXNE)==RESET);
                *(recv_buf+i)= SPI1->DR;
        }

楼主:
经过测试,此代码可以达到DMA方式的读取速度。
此小技巧**对用STM32 SPI的同学有帮助。

网友A:
楼主是否可以理解软件编程跟DMA一样速率?这个感觉其实不太准确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软件直接驱动SPI,应该SPI时许配置好了就可以了吧

网友C:
软件模式会影响cpu任务吧

网友D:
实际的读取速度受到芯片自身性能、SPI总线时钟频率、通信电路质量以及软件设计等多个因素的影响。

网友E:
读FLASH时避免线程切换.

网友F:
通过配置DMA通道和相关寄存器,可以使SPI Flash的数据直接传输到存储器中,减少了STM32 的负载。

网友G:
在STM32中,SPI的时钟频率可以通过设置预分频器和分频系数来调整。

网友H:
SPI 速率最快可以达到18Mbit/s.?

网友I:
使用DMA 来进行SPI Flash的读取操作, 提高读取效率。

网友J:
SPI Flash通常支持多种读取命令和模式,如快速读取、双输出模式等。

网友K:
这个最大的传输bit是多少呢

网友L:
提高SPI Flash的读取速度可能会引入一些稳定性和可靠性方面的问题

网友M:
这个spi怎么提高速度呢

网友F:
如果需要连续读取大量数据,可以考虑使用批量读取功能。

网友N:
最大传输速度是多少啊?

网友O:
普遍采用的软件方式SPI方法

网友P:
flash的速度是多少呢

网友Q:
可以换个SPI接口

网友:
请确保SPI Flash芯片和STM32之间的通信电路能够支持所需的更高时钟频率。

网友K:
如何提高SPI Flash的读取速度

网友R:
如果SPI Flash支持Quad-SPI模式,可以使用四线并行传输数据, 提高数据传输速度。

网友S:
增加SPI总线的时钟频率,可以提高SPI Flash的数据传输速度。

网友T:
这个和DMA比哪个速度更快啊?

网友U(2023-12-23):
SPI和Flash通常支持多种读取命令和模式,如快速读取和双输出模式。

网友V:
读flash时防止线程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