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SPI读写速度评估

楼主(2023-06-29):
目的:测试STM32H7 系列芯片的SPI读写速度。

测试环境:使用STM32H743, 逻辑分析仪, cubeIDE;

测试方法:使用了3种方法:软件IO模拟SPI, 软件控制CS+MCU的SPI模块,完全使用SPI模块;

结论:

STM32 SPI读写速度评估:

软件IO模拟SPI,system clock 100M的情况下,1个读/写周期(3byte),大约90-120uS;
软件IO控制CS,system clock 100M的情况下,1个读/写周期(3byte),大约25-35uS;
硬件模块SPI,SPI波特率4M的情况下,1个读/写周期(3byte),大约15-20uS;

楼主:
测试过程:

1. 软件IO模拟实现SPI

楼主:
2. 软件控制CS,MCU的SPI模块控制CLK MOSI MISO

  CS的延时比较大,写3byte(24bit)的数据大约需要30微秒。

楼主:
3. 使用MCU SPI模块实现CS CLK MOSI MISO操作

在SPI baudrate=2M , 写3byte(24bit)的数据大约需要20微秒。上图测量结果可以看到,CS是低电平有效,不对SPI进行操作,该电平为低电平,对外设不友好。

楼主:
将CS 采用Pull-up mode,CS 使用完毕处于高电平。

网友A:
SPI通信速率还是比较快,稳定,程序设计简单

网友B:
这个速度挺快的了

网友C:
合理管理SPI的发送和接收缓冲区可以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D:
SPI的传输速度与时钟频率成正比。

网友E:
可以通过设置主频来调整SPI总线的速度。主频越高,数据传输速度越快。

网友F:
传输速度还受到外设负载和电路设计的影响。

网友G:
尽量减少线路长度和干扰,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传输速度。

网友H:
具体的读写速度与所使用的STM32型号、外设驱动程序和应用场景有关

网友I:
SPI速度瓶颈在哪里呢?

网友J:
SPI的通信速率如何设置

网友K:
利用DMA可以实现数据传输,从而提高传输效率和速度。

网友L:
SPI接口速度可以达到Mbits/s。

网友M:
spi的理论速度没有上限的好像

网友N:
运行速度到底是多少

网友O:
较短的数据长度在同样的主频下会有更快的传输速度。

网友G:
STM32支持使用DMA(直接内存访问)来进行SPI数据传输。

网友P:
现在国产MCU的SPI 基本要到20M bps, 换算下来是2M byte /S, 1个byte 在500ns 可以传输完成。
你的测试结果,不是ST的SPI读写速度能力,容易误导大家

网友Q:
如何提高SPI Flash的读取速度

网友R:
速度上限取决于芯片主频吧

网友S(2023-12-22):
软件IO模拟SPI的速度太慢了,慢的不正常

网友T:
尽量减少路线长度以及滋扰,以最大限度地进步传输速度。

网友U:
SPI接口速度可达mbit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