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07ZG的简单介绍

楼主(2023-06-29):
主要使用STM官方提供的库。
0 处理器基本参数
STM32F407ZGT6 ,该芯片是STM32F407 里面配置非常强大的了,它拥有的资源包括:集成 FPU 和DSP 指令,并具有 192KB SRAM、1024KB FLASH、12 个 16 位定时器、2 个 32 位定时器、2 个DMA 控制器(共 16 个通道)、3 个 SPI、2 个全双工 I2S、3 个 IIC、6 个串口、2 个USB(支持HOST /SLAVE)、2 个 CAN、3 个 12 位ADC、2 个 12 位DAC、1 个 RTC(带日历功能)、1 个 SDIO 接口、1 个 FSMC 接口、1 个 10/100M 以太网 MAC 控制器、1 个摄像头接口、1 个硬件随机数生成器、以及 112 个通用 IO 口等。该芯片的配置十分强悍,很多功能相对 STM32F1 来说进行了重大改进,比如FSMC 的速度,F4 刷屏速度可达 3300W 像素/秒,而 F1 的速
度则只有 500W 左右。

楼主:
程序环境
项目启动必须文件

楼主:
系统架构

楼主:
S0:I 总线
此总线用于将 Cortex™-M4F 内核的指令总线连接到总线矩阵。内核通过此总线获取指令。 此总线访问的对象是包含代码的存储器(内部 Flash/SRAM 或通过 FSMC 的外部存储器)。

楼主:
S1:D 总线
此总线用于将 Cortex™-M4F 数据总线和 64 KB CCM 数据 RAM 连接到总线矩阵。内核通过 此总线进行立即数加载和调试访问。此总线访问的对象是包含代码或数据的存储器(内部Flash 或通过 FSMC 的外部存储器)。

楼主:
S2:S 总线
此总线用于将 Cortex™-M4F 内核的系统总线连接到总线矩阵。此总线用于访问位于外设 或 SRAM 中的数据。也可通过此总线获取指令(效率低于 ICode)。此总线访问的对象是 112 KB、64 KB 和 16 KB 的内部 SRAM、包括 APB 外设在内的 AHB1 外设、AHB2 外设以及通过 FSMC 的外部存储器。

楼主:
S3、S4:DMA 存储器总线
此总线用于将 DMA 存储器总线主接口连接到总线矩阵。DMA 通过此总线来执行存储器数据 的传入和传出。此总线访问的对象是数据存储器:内部 SRAM(112 KB、64 KB、16 KB) 以及通过 FSMC 的外部存储器。

楼主:
S5:DMA 外设总线
此总线用于将 DMA 外设主总线接口连接到总线矩阵。DMA 通过此总线访问 AHB 外设或执 行存储器间的数据传输。此总线访问的对象是 AHB 和 APB 外设以及数据存储器:内部 SRAM 以及通过 FSMC 的外部存储器。

楼主:
S6:以太网 DMA 总线
此总线用于将以太网 DMA 主接口连接到总线矩阵。以太网 DMA 通过此总线向存储器存取 数据。此总线访问的对象是数据存储器:内部 SRAM(112 KB、64 KB 和 16 KB)以及通过 FSMC 的外部存储器。

楼主:
S7:USB OTG HS DMA 总线
此总线用于将 USB OTG HS DMA 主接口连接到总线矩阵。USB OTG DMA 通过此总线向存储
器加载/存储数据。此总线访问的对象是数据存储器:内部 SRAM(112 KB、64 KB 和 16 KB)
以及通过 FSMC 的外部存储器。

楼主:
总线矩阵
总线矩阵用于主控总线之间的访问仲裁管理。仲裁采用循环调度算法。

楼主:
AHB/APB 总线桥 (APB)
借助两个 AHB/APB 总线桥 APB1 和 APB2,可在 AHB 总线与两个 APB 总线之间实现完全
同步的连接,从而灵活选择外设频率。

网友A(2024-01-23):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

网友B: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C: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