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基于FPU使用FIR滤波

楼主:
Matlab生成参数

通过指令在 matlab 中进入filterDesigner

filterDesigner 界面

然后按照自己的需求配置

在配置完成后,点击窗口下面的“设计滤波器”。

楼主(2023-06-29):
在编辑结束后点击生成C头文件

楼主:
按照需求配置

楼主:
最终会生成一个装了参数的头文件

楼主:
单片机导入DSP
在我之前写的文章中有说明
https://blog.csdn.net/cusichidouren/article/details/126178664

楼主:
单片机上的操作
函数说明
进行FIR滤波我们需要两个函数:初始化函数和计算函数

初始化函数:

楼主:
其中:
初始化结构体需要用户自己定义,初始化函数会往里装初始化参数
参数数组就是前面用matlab生成的数组,
缓存地址需要用户自己定义。
用户定义一个长度为参数长度 + 数据长度 - 1的数组,其首地址就是缓存地址。
计算函数:

楼主:
其中:
计算函数会按照初始化结构体里的参数进行计算
要保证输入输出数组的长度相同

楼主:
使用实例

楼主:
实际使用的注意事项
堆栈空间问题
进行滤波计算时会需要很大的空间,
尽量将上面用到的长数组定义为静态变量,
以节省堆栈空间,防止程序跑飞。

网友A(2024-01-23):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B:
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C:
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

网友D(2024-07-31):
在 filterDesigner 界面的左上角,你会看到一个“Filter Type”或“Design Filter”选项。点击此选项,你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滤波器,如低通、高通、带通、带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