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凌鸥创芯电机开发板LKS32MC071CBT8评测报告】7.进一步了解无刷电机

楼主(2023-06-29):
#申请原创# 7.进一步了解无刷电机
之前虽然成功让电机转起来了,但对无刷电机理解并不深入,这次以手头用的电机为例来进一步理解无刷电机的原理
我这个电机是la034-040nn07a,从网上搜来的参数
内部结构
为了方便理解画了一个示意图
以顺时针旋转为例
U磁极变为N对转子上临近的S极吸引同时排斥N极,W磁极变为S对转子上临近的N极吸引同时排斥S极
至于V磁极正对N极,产生的力方向延长线经过圆心,不能对旋转产生推动力,所以可以不开启,也可以设置为N,开始旋转后会对转子左侧S极吸引,排斥偏移的N极
旋转30度后位置如下图
这时U磁极正对S极,产生的力方向延长线经过圆心,不能对旋转产生推动力,所以可以关掉,或者设置为S
V磁极位于转子的S和N的夹角中,这时可以设置为N来产生推动力,W磁极不用改变
以此类推,每转30度改变一下磁极,转完半圈转子磁极的极性位置和开始一样,之后就可以重复了
这样电机便能不断的转起来
汇总一下UVW的磁极变化过程
U: N ->(S)-> S -> S ->(N)-> N -> N ->(S)-> S -> S ->(N)-> N
V:(N)-> N -> N ->(S)-> S -> S ->(N)-> N -> N ->(S)-> S -> S
W: S -> S ->(N)-> N -> N ->(S)-> S -> S ->(N)-> N -> N ->(S)
假设UVW对应的的PN电平11时为N,00时为S,那么UP UN VP VN WP WN的电平变化过程为
UP:1    0    0    0    1    1    1    0    0    0    1    1
UN:1    0    0    0    1    1    1    0    0    0    1    1
VP:1    1    1    0    0    0    1    1    1    0    0    0
VN:1    1    1    0    0    0    1    1    1    0    0    0
WP:0    0    1    1    1    0    0    0    1    1    1    0
WN:0    0    1    1    1    0    0    0    1    1    1    0
也不难看出对应的波形了
为了在合适的时候更改电平,需要知道电机的转子转到了什么位置其中一种方法是在电机内部安装霍尔传感器,通过霍尔传感器的数据来判断转子磁极位置
霍尔传感器是根据霍尔效应制作的一种磁场传感器,它可以有效的反映通过霍尔原件的磁密度
常用的霍耳传感器安装方式有120°安装和60°安装2种
我用的这个根据卖家的拆解图来看应该是60°的
从第一张图能看到,霍尔传感器是装在两个线圈磁极之间的,示意图如下
补上霍尔的波形变化

本帖会随本人的无刷电机学习持续更新

网友A:
楼主讲的很详细,期待持续更新

网友B:
不错,讲解详细,还有拆解示意图。

网友C:
讲解很专业啊,期待持续更新

网友D:
电机启动瞬间对芯片有干扰吗?

网友E:
如何消除反向势动能?

网友F:
电机的运行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何消除反向势动能?

我还是个电机小白,不知道如何去做

网友D:
PWM信号需要经过放大电路吗?

网友G:
无刷电机通常需要速度和位置反馈来实现精确的控制。

网友H:
需要考虑电机的保护机制吗?

网友I:
增加阻尼、调整控制参数等都好复杂。

网友J:
简单易懂,很不错的文章。

网友K:
基础知识还是需要的。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