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3的LED长期使用能亮三年吗?

楼主:
目前电路板上用0603的红色LED灯做指示灯,STM32F103单片机直驱,LED灯接3.3V电源和1K电阻到单片机IO口,单片机以1S的间隔输出高低电平,让灯闪烁,一年后看LED灯珠已经暗的不行了,物料是嘉立创上采购的,用的亿光的LED,只能换电阻减小发光电流吗?使用时长看规格书里的哪项参数,感觉也没写。

网友A(2023-06-29):
看圈出来的寿命参数,1000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圈出来的寿命参数,1000个小时。

好的。但是规格书上给的寿命是20mA电流下的,我使用的是3.3mA电流给它供电,这个寿命应该能长点,有大致换算公式吗?另外如果要长期作为指示灯用是不是只能选直插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但是规格书上给的寿命是20mA电流下的,我使用的是3.3mA电流给它供电,这个寿命应该能长点,有大致 ...

是不是高温下使用了? 或者有强烈紫外线照射?
工作寿命估算 :   T = To * 12^( Io/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高温下使用了? 或者有强烈紫外线照射?
工作寿命估算 :   T = To * 12^( Io/I)
...

多少算高温 装在金属箱子里使用 但是金属箱子装在野外,我估计箱子内温度应该不超过50°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少算高温 装在金属箱子里使用 但是金属箱子装在野外,我估计箱子内温度应该不超过50°吧 ...

可能不止。我有个内置温度计的户外设备在南阳路边。每天早上太阳升起就有50°C 了。 需要安装在百叶箱中保护。

网友C:
估计与在野外恶劣环境过快老化有关,而且工作电流过小了,才1mA多,你把变暗的用5mA供电,看亮度有没有正常。

网友D:
应该是潮湿的问题。

网友E:
电力的室外设备LED 8年了,正常发光

网友F:
有可能  不是100%

网友G:
3.3V  1K电阻  0603
2007年时点亮的,7x24小时闪500ms间隔, 目前还正常显示, 红和绿
2012年时点亮的,7x24小时闪100ms间隔, 目前还正常显示, 红和蓝

楼主(点评):
额 那看来是潮湿的问题了吗

网友H:
多半是回流焊没控制好温度曲线,LED过热受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力的室外设备LED 8年了,正常发光

是0603封装的吗?

网友I:
1.对比“有问题的LED”与新料的外观以及电气参数;
2.检查你的焊接温度,是否是厂家推荐曲线;
3.把你的电路板发给亿光原厂,进行失效分析;

“一年暗的不行”,这个有些问题了,我们有的设备跑了几年,光确实会变弱,但是不会暗的不行。

网友J:
发给原厂,扫一下PI曲线(电流-光功率)。
进入了水或者氧气,高温高湿,过流,高压脉冲,都是常见的老化失效模式。

网友K:
大哥,你持续亮一年,你想想家里灯泡,你持续开一会会也坏了啊,间歇性工作,你持续开其实你是在做老化实验。

网友L:
你这种还好一些,能用一年多点,我这个,看标签应该是15年5月2日生产,就因为我最近换的灯太勤了,坏的太多了,近期可能更换了20多个吧,总经理说为什么会坏这么多,灯珠都老化成这个样子,我的建议是网购一批灯珠,150W同等电压的灯珠,更换,因为电源是好用的,结果不理睬我得建议,把我调到别的部门,不再参与电力维护,还有车间使用的LED灯,很多坏的,我接手两年多了,可能换过几百根灯,目前我更换的基本没有坏的,全是换下老旧灯,这LED的灯生产日期都在2014年以前,是上一个电工干的,这坑货,是 真坑。
你说这灯都已经**年了,能不坏吗,老化现象不可避免。真的很无语这朝鲜族的二鬼子了。。。
@王栋春 @21小跑堂 一起来吃瓜。。。

楼主(点评):
调离这操作就有点骚了

网友L(点评):
回复 楼主: 还有更扯淡的,这周五才通知我,以后车间有部分人周六上班的话,我不上班。真坑

网友M:
都说LED可以发光1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