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在MCU电路设计之中,如果是直流电源系统,会考虑用整流桥么?

楼主(2023-06-29):
在MCU电路设计之中,如果是直流电源供电系统,会考虑用整流桥么?

网友A:
如果有敏感的外设,或者其他设备供电,可能要考虑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敏感的外设,或者其他设备供电,可能要考虑使用

敏感的外设大概指的是什么?一般这种桥也就限流防反接,也没有保护,感觉除了交流用,剩下意义不大

网友B:
以德服人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德服人的做法:

IN+和IN-是直流进来的呗,这种属实可以,稳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