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RG能否模拟U盘

楼主(2023-06-29):
303RG 接了个TF卡,SPI接口移植fatfs成功了。可以读写。
能否PA11 PA12接Usb后,插入电脑模拟一个U盘,这样PC和GD32都可以操作读写TF卡?

网友A:
可以。用过比亚迪用303做的烧录器,插上电脑就提示发现一个U盘。

网友B:
可以,MCU作为USB device。

网友C:
GD32F303RG可以模拟成U盘

网友D:
可以通过模拟U盘来实现数据存储和读取

网友E:
选择合适的U盘接口模块,如HID_Device_USBDrive或HID_Device_FSContainer等,以确保模块与单片机的兼容性。

网友F:
建议参考GD32F303RG的相关文档和外部USB主控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G:
可以使用单片机中的U盘接口模块,如HID_Device_USBDrive或HID_Device_FSContainer等,来实现U盘接口的功能。

网友H:
GD32F303RG可以通过模拟U盘来实现数据存储和读取。

网友I:
常见的解决方案是使用USB主控芯片,如CH376S、FTDI FT232等。

网友J:
该微控制器不具备内置的USB主机功能啊

网友K:
可以与GD32F303RG进行串口或并行接口通信,并实现U盘模拟功能

网友L:
可以考虑使用外部USB主控芯片或模块。

网友M:
可以通过将外部USB主控芯片与GD32F303RG进行连接,并编写相应的驱动程序来实现U盘模拟功能。

网友N:
实现U盘模拟功能需要涉及到USB主机协议、文件系统以及相关的驱动程序开发。

网友O:
这些外部芯片或模块具有USB主机功能,并能够与GD32F303RG进行通信,实现U盘模拟功能。

网友P:
需要使用外部电路和软件来模拟U盘的基本操作

网友Q:
本身并不具备模拟U盘的功能吧

网友M:
使用单片机中的读取函数,如HID_Device_Read或HID_Device_Read_Stream等,来读取U盘中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