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40.00元(功能说明)
[MM32软件] 基于MM32F0140探寻GPIO的奥秘!

楼主(2023-06-29):
<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本文基于MM32F0140实现GPIO底层,打造点灯工程。

1.简介
1.1MM32F0140
MM32F0144C6P使用高性能的 Arm® Cortex-M0 为内核的 32 位微控制器,最高工作频率可达 72MHz,内置高速存储器,丰富的增强型 I/O 端口和多种外设。64KB Flash,8KB SRAM。有3 个 UART 接口、2 个 SPI 接口和 1 个 I2C 接口。

MM32F0140电路原理图如下:

1.2 GPIO
GPIO作为通用输入输出端口,其全称为General Purpose Input Output,能够通过软件自由配置引脚状态及工作模式。除通用输入输出功能外,部分GPIO端口还可被用作第二功能的配置,即为复用功能。每个通用I/O端口都可以通过软件自由配置为4种输入模式4种输出模式。
输入模式
通过配置GPIOx_CRL寄存器或GPIOx_CRH寄存器中的MODEx[1:0]为00,即配置为输入模式,配置寄存器中的CNFx[1:0]选择工作模式(MM32F0140 的GPIOx中“x”的范围为A到D)
  • 浮空输入:输入引脚既不接高电平也不接低电平,I/O端口的数据在每个AHB时钟被采样到输入数据寄存器,通过读访问输入数据寄存器获取当前I/O状态,输入浮空常用于复用功能
  • 上拉输入:电阻与VDD相连,形成上拉电阻,I/O端口在空闲时为高电平,能够用于检测由高到低的电平变化,常用于按键检测
  • 下拉输入:电阻与VSS相连,形成下拉电阻,I/O端口在空闲时为低电平,能够用于检测由低到高的电平变化
  • 模拟输入:模拟信号的输入,在模拟输入模式下,上拉电阻、下拉电阻及斯密特触发器均被禁止

输出模式
通过配置GPIOx_CRL寄存器或GPIOx_CRH寄存器中的CNFx[1:0]选择输出模式,配置GPIOx_CRL中的MODEx[1:0]选择输出速度(MODEx[1:0]不为00)。当I/O端口使用复用输出功能时,端口必须配置为复用功能输出模式(推挽或开漏)。
  • 开漏输出:输出控制寄存器配置为0时,数据经过输出控制模块,MOS管的栅极接收到高电平,MOS管导通,此时I/O端口接通在GND上,即对应引脚输出低电平;当输出控制寄存器配置为1,数据经过控制模块,给予MOS管的栅极一个低电平,此时MOS管不导通,对应的管脚处于高阻态。因此,开漏输出通常输出低电平,若要输出高电平则需外加上拉电阻。
  • 推挽输出:一般指两个MOS管分别受两个互补信号的控制,总是在一个MOS管导通时另一个MOS管截止。当输出控制寄存器配置为0时,数据经过输出控制模块,MOS管的栅极接收到高电平,N-MOS管导通,P-MOS管不导通,此时I/O端口接通在VSS上,即对应引脚输出为低电平;当输出控制寄存器配置为1时,数据经过输出控制模块,MOS管的栅极接收到低电平,P-MOS管导通,N-MOS管不导通,此时I/O端口接通在VDD上,即对应引脚输出为高电平。因此,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
  • 复用开漏输出:配置GPIOx_AFRH与GPIOx_AFRL寄存器的AFRLx[3:0]与AFRHx[3:0]选择复用功能。当GPIO被作为第二功能使用时,模式配置为复用模式,复用功能配置如图3所示。以图4为例,若要配置PB10引脚作为I2C_SCL,则在配置GPIO模式时要选择复用模式。通过片上外设复用功能,使用MOS管实现输出。通常I2C使用GPIO的复用功能时会使用复用开漏输出模式,由于I2C的一个主设备可挂载多个从设备,若不使用复用开漏输出,而使用复用推挽输出,数据传输时,两个从设备一个拉高,一个拉低,可能会造成短路。因此I2C大多使用GPIO的复用开漏输出模式。
  • 复用推挽输出:当GPIO被作为第二功能配置使用时,模式需配置为复用模式,通过配置GPIO_AFRH与GPIOx_AFRL寄存器的AFRLx[3:0]与AFRHx[3:0]选择复用功能,通过片上外设复用功能,使用两个MOS管来实现输出。与推挽输出不同,复用推挽输出模式下端口的I/O操作由对应复用的功能模块控制,而推挽输出模式下控制I/O端口需对GPIO内部的寄存器进行操作。

2.配置GPIO
2.1 使能对应I/O口的时钟,根据所使用的外设对RCC的RCC_AHBENR寄存器进行赋值,将对应外设位置1即可使能时钟。

2.2 配置所需的GPIO引脚、速度及工作模式。
端口0到端口7使用GPIOx_CRL寄存器配置工作模式与速度,该寄存器中MODEx[1:0]位表示端口输入输出速度,CNFx[1:0]位表示端口工作模式(”MODEx”与”CNFx”的”x”表示指定端口号)。
  • 若配置GPIOx_CRL寄存器中的MODEx位等于00则端口为输入模式,此时CNFx位有四种配置方式,分别为:00(模拟输入模式),01(浮空输入模式),10(上拉/下拉输入模式);
  • 若MODEx位不为00,则对应端口为输出模式,此时CNFx具有四种配置方式:00(推挽输出模式),01(开漏输出模式),10(推挽复用模式),11(开漏复用模式)。

端口8到端口15的配置使用GPIOx_CRH寄存器配置指定端口的工作模式与速度,详细配置方式与CPIOx_CRL寄存器相同。
若使用端口复用功能,需对GPIOx_AFRL(端口复用功能低位)寄存器与GPIOx_AFRH(端口复用功能高位)寄存器进行配置。
端口号为0到7则使用GPIOx_AFRL寄存器,端口号为8到15则使用GPIOx_AFRH寄存器,根据端口号与复用功能表进行配置。
下图为PA端口的复用功能表:

3.实验流程
本实验使用GPIO获取按键状态,控制LED亮灭。

读取指定GPIO端口引脚的输入数据(读GPIOx_IDR寄存器)来获取当前的按键状态,通过对端口设置/清除寄存器(GPIOx_BSRR寄存器)与端口位清除寄存器(GPIOx_BRR寄存器)的对应端口赋值,使对应的LED亮灭。
具体实验内容为配置PB3引脚对应LED2, PB4引脚对应LED3,PB2引脚对应的K2,若K2按下,则K2对应的端口输入低电平,设置实验现象为LED2灭、LED3亮,K2处于非按下时,K2对应的端口输入高电平,设置实验现象为LED2亮、LED3灭。

3.1 外设时钟初始化

GPIO在AHB线上,实验使用引脚均为GPIOB组的引脚,因此对RCC_AHBENR寄存器的GPIOB对应位置1。
  1. RCC->AHB1ENR |= (1u << 18u);

3.2 按键初始化
实验使用引脚为PB2的K2按键,若K2按键按下则与GND导通,因此在初始化按键时需配置该端口的工作模式为上拉输入。

3.3 LED初始化
实验使用PB3、PB4,引脚,为观察LED的高低电平,在配置工作模式时使用可以输出高低电平的推挽输出。
因为PB3与PB4对应端口在端口0~7中,所以使用GPIOx_CRL寄存器对LED进行初始化配置(若使用端口为8~15则使用GPIOx_CRH寄存器)。
端口3为GPIOx_CRL寄存器内第12~15位,端口4为GPIOx_CRL寄存器内第16~19位。
由于LED为低电平点亮,设置GPIOx_BSRR寄存器中LED2与LED3的对应位置1使LED初始状态为灭。

<font face="Arial">//复位将要使用的端口3与端口4的配置位
GPIOB->CRL &= ~( (0xf << 12u) | (0xf << 16u) );

//端口输入输出速度配置位不为00时,端口为输出模式,配置最大速度为50MHz,推挽输出模式的配置为00.
GPIOB->CRL |= ( (0x01 << 12u) | (0x01 << 16u) );

//PB3对应的LED2初始化状态为灭
GPIOB->BSRR = (1u << 3u);

//PB4对应的LED3初始化状态为灭
GPIOB->BSRR = (1u << 4u); </font>

3.4 按键扫描
读GPIOx_IDR寄存器获取对应端口输入数据,本实验中K2配置为上拉输入,即按键未按下时为高电平,按下按键后,K2对应端口输入为低电平。
若GPIOx_BSRR寄存器的低16位的对应端口位置1,则该端口为高电平;若GPIOx_BRR寄存器的对应端口位置1,则该端口为低电平。
实验设置按键未按下时,LED2(PB3)亮、LED3(PB4)灭;按下按键时LED2灭、LED3亮。
<font face="Arial">while(1){
if ( 0u != ( GPIOB->IDR & (1u << 2u) ) ) {
    //PB4引脚对应的LED3灭
GPIOB->BSRR = (1u << 4u);

//PB3引脚对应的LED2亮
GPIOB->BRR = (1u << 3u); }
else  //K2 按键按下{
//PB4引脚对应的LED3亮
GPIOB->BRR =(1u << 4u);

//PB3引脚对应的LED2灭
GPIOB->BSRR = (1u << 3u);}}</font>

3.5 main函数
<font face="Arial">int main(void){
//GPIOB时钟初始化
RCC->AHB1ENR |= (1u << 18u);

//清零端口2的配置位
GPIOB->CRL &= ~(0xfu << 8u);
//端口2配置为上拉输入
GPIOB->CRL |= (0x08u << 8u);
//端口2配置为高电平
GPIOB->BSRR |= (1u << 2u);

//端口3与端口4配置位清零
GPIOB->CRL &= ~( (0xf << 12u) | (0xf << 16u) );
//端口3与端口4配置为推挽输出,速度最大为50MHz
GPIOB->CRL |= ( (0x01 << 12u) | (0x01 << 16u) );

//PB3对应的LED2初始化状态为灭
GPIOB->BSRR = (1u << 3u);
//PB4对应的LED3初始化状态为灭
GPIOB->BSRR = (1u << 4u);

while(1){
//K2的引脚为PB2,  1u << 2u = 0100u,将PB2的对应位置1,若读出GPIOx_IDR的对应端口数据为高电平则按键未按下
if ( 0u != ( GPIOB->IDR & (1u << 2u) ) ) {
// PB4引脚对应的LED3灭
GPIOB->BSRR = (1u << 4u);

//PB3引脚对应的LED2亮
            GPIOB->BRR = (1u << 3u); }
        else  //按下按键K2{
            // PB4引脚对应的LED3亮
            GPIOB->BRR = (1u << 4u);

            // PB3引脚对应的LED2灭
            GPIOB->BSRR = (1u << 3u); }}}</font>

4.实验现象
可见小灯在按下K2后,交替闪烁

4.附件
电路图:

UM网址:https://www.mindmotion.com.cn/download/products/UM_MM32F0140_SC.pdf
工程:

以MM32F0140为例,详解单片机的基础应用-GPIO的原理及实现

网友A:
s
探秘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B:
s
寄存器操作,狠人。

楼主:
s
引用 网友B:
寄存器操作,狠人。

hhh,是直接写底层驱动啦

网友C(2023-08-03):
s
这位老铁不一般,哈哈

楼主:
s
引用 网友C:
这位老铁不一般,哈哈

一般

网友D:
s
这个开发板不错,在哪里购买的?

楼主:
s
引用 网友D:
这个开发板不错,在哪里购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