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功耗和数据手册相差太大

楼主(2023-06-29):
gd32L23功耗和数据手册相差太大了,大家有同感吗

mian()
{
delay(01000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pmu_ldo_output_select(PMU_LDOVS_LOW);//低电压0.9V运行
    pmu_low_power_enable();//使能低驱动模式
delay(010000);
pmu_to_deepsleepmode(PMU_LDNPDSP_LOWDRIVE, WFI_CMD, PMU_DEEPSLEEP1);
}

就这段代码在单片机GD32L23上功耗达到250uA,官方数据手册是4uA,我的pcb板子上只有一个单片机,一个boot1电阻,3.3v供电

网友A:
功耗数值的差异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

网友B:
建议查看具体的芯片数据手册,以获取更准确的信息。

网友C:
对其详细规格和性能不了解。

网友D:
在别的应用场景下,功耗数值可能会不同。

网友E:
如果使用的是不同频率的外设或不同的存储器等,都可能导致功耗数值的差异。

网友F:
GD32L23X提供了多种省电模式,不同的应用场景可能需要不同的省电模式。

网友G:
用不同的编译器选项或不同的编译器版本,都可能导致功耗数值的变化。

网友H:
可以访问GigaDevice的官方网站

网友I:
进一步了解GD32L23的性能和功耗特性,建议直接与GigaDevice联系

网友J:
该芯片的最小功耗可能在不同的温度范围内有所不同

网友K:
建议查阅官方文档和数据手册。

网友L:
数据手册上的功耗数值与实际情况相差太大?

网友H:
在数据手册中, 可以找到关于功耗的具体参数和相关描述,以了解GD32L23在不同工作模式和使用条件下的功耗特性。

网友M:
如果使用的硬件与数据手册上所列的硬件不同,那么功耗数值也会有所不同。

网友N:
数据手册上的功耗数值是在某种特定的应用场景下测得的

网友O:
为什么功耗相差很大

楼主:
mian()
{
delay(01000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pmu_ldo_output_select(PMU_LDOVS_LOW);//低电压0.9V运行
    pmu_low_power_enable();//使能低驱动模式
delay(010000);
pmu_to_deepsleepmode(PMU_LDNPDSP_LOWDRIVE, WFI_CMD, PMU_DEEPSLEEP1);
}

就这段代码在单片机GD32L23上功耗250uA,pcb板子上只有一个单片机,一个boot1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