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IO口电平拉高才能使复位正常

楼主(2023-06-29):
使用数字电源供电,频谱仪检测时发现无频点,且数字电源电流只有0.01A,正常电压为0.03A。因此属于异常电压,判断为MCU或雷达IC未启动,在进行功能调节时,功能正常。因此判断为雷达IC未启动。与芯片供应商沟通后得知,此芯片内部复位存在问题,因此加外部GPIO复位最为稳妥,而此次PCB已经有外部复位。但依然启动异常,则推断外部复位同样出现问题。第一次尝试加长外部复位低电平到高电平之间的延时时间,200ms时依然异常,直到增加至1s。外部复位正常。 因此确认是外部复位问题。
解决问题:在直到低电平延时1s变高而启动正常后,判断出MCU芯片设置为推挽输出时,GPIO口电平为非高状态,因此复位未出现高-低-高,三种电平变化。导致必须延长低电平时间再拉高从而使雷达IC复位正常。

结论:并非每一个MCU的输出模式都会自动将IO口置为高电平,因此进行操作时,一定要按照常规操作来,新唐芯片设置为准双向模式后IO口电平自动置为2.5V因此复位时只需要拉低再拉高,而芯圣芯片设置为输出模式后,还需要将IO口电平拉高才能使复位正常。

网友A:
不同厂家MCU的复位初始化状态是不一样的

网友B(2024-07-31):
加外部GPIO复位最为稳妥

网友C:
数字电源盒我们常说的dcdc和ldo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D:
芯片的复位难道不是仅仅和复位引脚有关吗

网友E:
楼主这是使用了非常规的复位引脚了吗

网友F:
请问什么叫做无频点呀 这个和引脚电平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G:
是不是只要复位时序满足要求就行啊

网友H:
如果使用软件复位的话 和外部硬件连接还有关系吗

网友I:
IO口电平拉高才能使复位正常的情况通常与MCU或芯片的复位机制及其与外部IO口的交互方式有关。